[STM32] MicroPython开发板播放音乐教程

楼主(2018-07-25):
    0x00前言

    前段时间看到TPYBoard的技术交流群(群号:157816561,)里有人问关于TPYBoard播放音乐的问题。最近抽空看了一下文档介绍,着手做了个实验。

    0x01实验器材

    TPYBoardv102开发板1块
    耳机或音响1个
    杜邦线若干

    0x02前期准备

    看一下TPYBoard的官方DOCS的上面的资料:
    docs。tpyboard。com/zh/latest/tpyboard/tutorial/amp_skin/?highlight=wav

    1、首先我们需要一个可以播放的.wav音频文件,通过文档的描述和测试,发现只能播放2秒左右的音乐,文件大小应小于50KB,否则会提示错误。
    2、wav的格式要求:比特率8-bit,采样频率22050Hz。直接可以使用avconv工具将mp3工具转换成可以播放的wav文件。
    3、ubuntu安装方法:
  1. sudo apt-get install ffmpeg
  2. sudo apt-get install libav-tools

    4、安装完成后,直接执行命令。
  1. avconv -i 2.mp3 -ar 22050 -codec pcm_u8 test2.wav

    5、还得需要一个TF内存卡,放入源码和wav音频文件后,开发板本身的FLASH空间会不足。

    0x03程序源码

    main.py

import wave
from pyb import DAC
dac = DAC(1)
f = wave.open('/sd/test2.wav')
dac.write_timed(f.readframes(f.getnframes()), f.getframerate())

    通过上面的源码中,可以看出来主要是用到wave类库。在最开始的教程**中可以直接下载。
    6、点击红框可直接下载wave.py,在wave文件中又引入了chunk.py,点击蓝框直接下载。

    7、将main.py、wave.py和chunk.py直接拷贝到开发板的TF卡中即可。
    8、点击绿框中可以下载官方提供的wav播放文件test.wav。
    9、通过上面我自己制作了一个test2.wav文件,大家也可以尝试自己制作音频文件播放。
    源码和wav文件下载地址
    https://github.com/PakchoiFood/TPYBoardV102-PlayMusic

    0x04播放效果

    先了解一下耳机插头的结构。

    10、上图是三段的耳机插头图,比如我们的音响插头、收音机插头等。

    11、上面是四段的耳机插头图,我们平时用在手机上的耳机插头一般都是四段的,中间多了麦克的功能。可能有些国际上的标准,MIC麦克和GND接地的位置会倒过来。
    12、大家通过main.py源码可以看到,我们使用的是DAC(1),所以需要将X5引脚和左声道连接,GND引脚和耳机插头上的GND连接。

    13、接好线后,重新运行一下程序,我们就可以听到声音啦。

网友A:
这是什么板子

网友B:
这块也是STM32的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