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单片机RESET低电平,芯片烧毁,求原因、检测方法!

楼主(2018-07-25):
GD32上电,开始正常,能正常下程序,仿真。1分钟后,RESET(有10k上拉)变到1V,然后GD32就短路烧毁。用的是0402封装,手工焊接,怀疑过焊接问题,然后就单独给GD32供电3.3V,只焊接GD32,C7、C8、C9、C10、C11和R7,而且特别小心焊接,但是同样出现相同问题。电路板是兴森快捷做的,焊了7块,其中1块正常,其他6块出现相同问题。上电前测过3.3V与GND没有短路,RESET是3.3V,电容也没有短路,电阻也是10k。大家帮我分析下是什么原因,求解决办法和测试方法!!!

网友A:
上电不下载程序,过一会儿也会烧毁?

网友B:
焊了7块,其中1块正常,其他6块出现相同问题。换一家打样试试,最小系统看着没什么问题。

网友C:
如果下载程序的话也有可能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D:
如果是最小系统的话 那么可以怀疑的电路板本身的缺陷

网友E:
换一个印制板厂家试试

网友F:
估计是电路板的问题,但也不排除焊接问题,可以把每个引脚都测一下

网友F:
个人不建议在芯片下边走线,有可能有影响,干扰问题

网友G:
。。。。我最近是镊子夹没有外部上拉以及5V能力的IO口 挂了N个芯片, 刚去看了下手册 RESET也是3.3V能力的,我很多项目都是10K上拉 104下面,跟你一样,从没烧过RESET!!!  上拉10K和104电容可以确保开机瞬间LDO电压不会高于 芯片设计的稳定值。你的问题很奇怪。

网友H:
给供电上加个3.3V稳压管

网友I:
对芯片上各个引脚都测试一下,看看有没有哪个引脚对地短路,还是说就VCC和GND短路,如果就VCC和GND短路的话说明电源端应该有大电压大电流,考虑可能会是ESD,引脚击穿的话检查一下引脚周围的电路,在这个引脚这加点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