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求解此电路原理啊[多谢各位大佬]

楼主(2018-07-25):
(无正文)

楼主:
这个电路图

对输入信号而言,就是个差分放大。
VO=VREF+VIN*(2/0.3)
可用叠加原理来推。
如果信号是纯电压源的话,加基准是可以的,不是就很难达到目标了。

网友A:
基本放大电路。。。。

网友B:
叠加直流VREF1的5.8倍放大器。
输入=0时候,输出=Vref1。
C13貌似有一定的高频衰减作用,但是考虑LM324的频率特性,基本上是然并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叠加直流VREF1的5.8倍放大器。
输入=0时候,输出=Vref1。
C13貌似有一定的高频衰减作用,但是考虑LM324的 ...

第二个图应该是电压跟随器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第二个图应该是电压跟随器吧

这个这里没讨论,本身就是一个VCC电阻分压+跟随器,产生一个VREF的线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这里没讨论,本身就是一个VCC电阻分压+跟随器,产生一个VREF的线路。

是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这里没讨论,本身就是一个VCC电阻分压+跟随器,产生一个VREF的线路。

你说的5.8倍VREF电路产生是上面具体计算出来的把

网友C:
第一个应该是同相比例两路输入运放电路吧,可以利用公式计算出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5.8倍VREF电路产生是上面具体计算出来的把

是的,反馈回路确定运放基本增益=2000/300
同相输入端,R79对输入信号是衰减回路,因此,还要折算这里的衰减=2000/2300
总增益=20/3*20/23=5.797=5.8倍。
而根据V5=V6  当输入为0时候,可以很容易确定 V7=VREF1。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的,反馈回路确定运放基本增益=2000/300
同相输入端,R79对输入信号是衰减回路,因此,还要折算这里的 ...

你说的很容易确定V7=VREF,我是使用了严格公式计算出来的,u0=[1+R80/(R24+R76)][Usmple/(R77+R78)+UVREF1/R79][(R77+R78)//R79]  当其中一路Usample输入为0时,u0可以带入电阻计算出为Uvref,请问你是怎么快速推理出来的

叠加原理。

网友C: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很容易确定V7=VREF,我是使用了严格公式计算出来的,u0=[1+R80/(R24+R76)][(R77+R78)//R79]  当其 ...

还有那个总增益倍数的计算公式能说的详细一点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的,反馈回路确定运放基本增益=2000/300
同相输入端,R79对输入信号是衰减回路,因此,还要折算这里的 ...

还有那个总增益倍数的计算公式能说的详细一点吗

网友D:
是6.7(2000/300)而不是5.8。
如果信号源内阻是0的话。
然而,一般的,信号源内阻不会是0。。。。。。
除非前面也是运放的输出。

@戈卫东 :就是我公式里面的+1,是吧
@戈卫东 :还真是忘了,共模电压没有加上。这样算,还就是6.6666666666666666倍。
@tianxj01 :你可能忘了同相放大倍数要+1
你忘看了同相输入端和信号源之间还有一个电阻接入,那就是R79,该电阻会分流输入信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还有那个总增益倍数的计算公式能说的详细一点吗

从同相口看进去,运放增益=R80/(R24+R76)+1=2K/300+1。
从信号输入端到运放同相端看,因为R79存在,R79另一端接的是运放OUT,所以其等效接地电阻=0。
我们可以看作一个R+R串联分压器。其衰减倍数是R79/(R77+R78+R79)=2K/2.3K。
这样,总增益=(2K/300+1)*2K/2.3K=6.7。
明白了?

对输入信号来言,差分放大。
加1的话查了百度已经懂了 再问下等效接地电阻为什么为0呢
为什么要加1呢
哥我觉得你还是把错误的推导帖子做个处理,以免误导后边的小朋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很容易确定V7=VREF,我是使用了严格公式计算出来的,u0=[1+R80/(R24+R76)][(R77+R78)//R79]  当其 ...

现在开始说怎么快速推出,输入接地,输出=VREF1
首先,看线路,我们把R77外端接地,可以发现,运放同相输入端和反相输入端,都是1个300欧姆的电阻接地。
根据运放电压V5=V6原则,那么当R79接VREF1时候,因为R80=R79,如果运放输出不为VREF1,
可以肯定V5≠V6。所以不需要去做什么复杂计算,很明显,V7=VREF1 是必须的才能使运放正常工作条件成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现在开始说怎么快速推出,输入接地,输出=VREF1
首先,看线路,我们把R77外端接地,可以发现,运放同相输 ...

恩,是的,谢谢解答,其实归根结底是利用运放的虚短和虚断来进行分析的,之前你没有看到输入端还有电阻吧,那个电阻是有影响的,公式是最基本的推导的,还是很感谢大神的,以后希望能多多指教啊,电子方面很多东西越分析深入,收获越多

网友E:
Vref=2500/500*5V=1V
{ (Usp2-1)/2300=(Usp2-U5)/300  ; U7/2300 = U6/300; U5=U6 }--->U7=6.67Usp2+1

网友F:
加了偏置的差分放大电路

网友G:
加了偏置的信号采样放大电路

网友H(2020-09-25):
不就是基本放大电路嘛    多看看书   书里面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