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ADC采集音频信号做FFT,有什么保持精确采集的方法??

楼主(2018-07-25):
手上有块c8t6核心板,用通道8试了下,电压抖动在18-22个数这样,也就是0.01-0.02V左右的抖动,这噪声挺大的吧。有什么预滤波的方法吗??

网友A:
均值滤波。

网友A:
用队列比如10个,或者20个取平均值,然后下次采集丢掉最先的,做个唤醒的缓冲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队列比如10个,或者20个取平均值,然后下次采集丢掉最先的,做个唤醒的缓冲区。 ...

音频信号能用均值滤波??如果取10个值,那采样频率不是得变成10*Fs?

网友B:
均方根试一下

网友C:
参考电压也很关键

网友D:
或者延长每次采集需要的时间也可以

网友E:
是你采样定时不准吧,

网友F:
STM32的ADC速度快,可以提高采样率(过采样),再用降采样滤波来提高精度。
要追求高质量音频,需要外挂音频专用的ADC.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你采样定时不准吧,

和采样定时有什么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参考电压也很关键

参考电压应该挺稳定的吧,adc端口接电源上都在0.001v左右跳动

网友G:
单片机自带ADC只能用于普通场合吧,音频需求较高

网友E:
引用 楼主:
和采样定时有什么关系??

做FFT当然要定时去采样了,这是最基本的要求
再说你采样的是个稳定的直流信号还是什么信号都没说,怎么下结论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STM32的ADC速度快,可以提高采样率(过采样),再用降采样滤波来提高精度。
要追求高质量音频,需要外挂音 ...

我大概看了下概念,超采样是只x倍采样频率进行采样吧?然后降采样是在超采样后的离散数据中抽取一部分出来吗?这样不会发生频谱混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做FFT当然要定时去采样了,这是最基本的要求
再说你采样的是个稳定的直流信号还是什么信号都没说,怎么下 ...

哦,理解错了,我知道有个采样频率的。
我现在只是说这板子的ADC采直流信号都有抖动,如果不处理就对音频信号采样那肯定是噪声源之一了,所以想找个办法解决

网友E:
引用 楼主:
哦,理解错了,我知道有个采样频率的。
我现在只是说这板子的ADC采直流信号都有抖动,如果不处理就对音频 ...

不要采0点附近电压,先测试大约1/2VREF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G:
单片机自带ADC只能用于普通场合吧,音频需求较高

也没太高要求,能分析出正确频谱,没明显噪声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要采0点附近电压,先测试大约1/2VREF试试

大概1.586-1.603V这样

网友H:
效果怎么样?

网友I:
C8T6的ADC噪声很大的

网友J:
硬件能解决的不推荐用软件方法,如果环境变了,你的程序采集计算出来的结果就不一定正确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大概看了下概念,超采样是只x倍采样频率进行采样吧?然后降采样是在超采样后的离散数据中抽取一部分出 ...

过采样能够降低噪声幅度,stm32应该都是12bit的adc,对应0-4095吧,你测一个标准电压试试,跳动几个字再说,18-22个字那也太差了吧,肯定你软件处理的问题

没问题了,原来是ADC配置里没进行校准,偶然翻了遍数据手册发现了这问题。现在误差在3个数内了

网友K:
做数字滤波呢?

网友L:
简单的滑动滤波吧

网友M:
噪声很大吗?

网友N:
计算量还是很大的。

网友:
精确采集怎么样?

网友O:
噪声使用滤波吧

网友P:
前段信号做一下处理呢?

网友P:
使用外部的ADC

网友Q:
微弱信号吗?

网友R:
这个噪声一般都可以滤除的。

网友S:
楼主的信号需要抗扰吗?

网友D:
外接电容能不能 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