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驱动] 请教如何实现USB异步传输的同步功能

楼主(2018-07-25):
USB规范,有三种传输模式:同步、自适应,和异步. (Synchronous/Adaptive/Asynchronous)

Asynchronous模式, 据说对USB Audio 是比较好的同步方法. 需要一个Feedback endpoint, 读取Device的相对速率, 以供Host调整收发速率.
但是实现机制比较复杂, 有大神做过类似代码吗? 可不可以提供例程, 或者宝贵的建议提示?

非常感谢!

网友A:
不是控制,中断,批量,同步这四种吗,没有听说什么异步传输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控制,中断,批量,同步这四种吗,没有听说什么异步传输

我是指同步类型, endpoint 的bmAttributes有Synchronization Type: 01 = Asynchronous
一般有另一个反方向传输的endpoint feedback, 每隔几个frame可以查询到Device的data rate, Host 可以根据读取的数值调整传输数据长度.
我在测试Host时发现有的device读取不到这个数值. 或者data, feedback pipe 互相制约, 只有一个pipe持续工作.
所以感到比较迷惑!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指同步类型, endpoint 的bmAttributes有Synchronization Type: 01 = Asynchronous
一般有另一个反方 ...

底层的我就不太懂了

楼主:
问题解决了! 发现底层USB driver不能支持多通道的通讯.
从device拿到Ff后, Host应该调整发送的数据长度. 这样就可以保持数据的同步, 不会发生overflow/underflow.

楼主: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 发现底层USB driver不能支持多通道的通讯.
从device拿到Ff后, Host应该调整发送的数据长度. 这 ...

Ff is expressed in number of samples per (micro)frame for one channel. The Ff value consists of:
an integer part that represents the (integer) number of samples per (micro)frame and,
a fractional part that represents the “fraction” of a sample that would be needed to match the sampling frequency Fs to a resolution of 1 Hz or better.

网友B:
楼主研究的很深入啊
如果开发的是USB AUDIO DEVICE端程序,建议用自适应方式做采样率同步,DEVICE通过硬件或软件来动态微调采样率,无需HOST参与。
如果开发的是USB AUDIO HOST端程序,个人感觉也没太大必要去考虑同步问题,大部分低端USB AUDIO DEVICE都是没有任何同步机制,少数做的好的厂商会实现采样率自适应(Adaptive),用Synchronous/Asynchronous方式的还没见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研究的很深入啊
如果开发的是USB AUDIO DEVICE端程序,建议用自适应方式做采样率同步,DEVICE通过硬件 ...

非常感谢分享!

@不明所以 :Host 已经实现
@不明所以 :Device端应该更加容易实现.
@不明所以 :你好! 我主要实现Host端的协议代码. 已经完成功能.
我们现在也在搞这个,非常希望得到你的帮助
楼主你好,请问你实现了同步下的异步反馈端点设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