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串口收发

楼主(2018-07-25):
用两片stm32进行串口通信,发送程序和接收程序分别为
USART_SendData(USART1, '1');//向串口1发送数据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C)!=SET);//等待发送结束
delay_ms(1000);

if(USART_RX_STA&0x8000)
        {
                LED0=!LED0;
                USART_RX_STA=0;
        }
分别和电脑做通讯是没问题的,但是两片单片机通讯就不行,波特率都是9600,单片机也共地了,但是还是不行
这是出现什么问题呢

网友A:
u8 USART_RX_STA=0;       //接收状态标记
要把判断语句改为if(USART_RX_STA&0x80)吧,这个USART_RX_STA是8位变量的

网友B:
上示波器.

网友C:
对,上示波器,看看是哪个部分的问题,要不瞎猜容易把对的搞错。

网友C:
是不是波特率不配,确定都是9600吗

网友D:
示波器是万能的

网友E:
怎么回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