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交流电和直流电导线横截面的选择问题

楼主(2018-07-25):
附图是AWG线规对照表,请问一个问题。我直流3.7V  4A左右电流,通电1分钟,断电30秒,我选择0.32mm^2的线可以吗?  直流电和低电压的导线选择有什么标准吗?

网友A:
当然有要求,譬如长距低压更关心压降。这类问题工程往往都是标准化了的,可查阅相关规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有要求,譬如长距低压更关心压降。这类问题工程往往都是标准化了的,可查阅相关规范。 ...

请问有什么计算公式吗,压降0.1V到0.2V

楼主:
通电后,测试导线两端电压差0.1到0.2V,有什么公式可以计算出来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通电后,测试导线两端电压差0.1到0.2V,有什么公式可以计算出来吗

既然知道通过导线的电流,又知道了导线的截面积,还知道导线的长度,那么根据导线的截面积和长度可以计算导线的电阻,剩下的就是欧姆定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知道通过导线的电流,又知道了导线的截面积,还知道导线的长度,那么根据导线的截面积和长度可以计算 ...

张老师,现在不知道选多大截面积的导线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知道通过导线的电流,又知道了导线的截面积,还知道导线的长度,那么根据导线的截面积和长度可以计算 ...

那么这个W是欧姆吗? 22#是每km电阻为54.3欧姆吗?,功率:4*4*0.008145=0.13032W 吗
我算一下看看:假设22#,导线长150mm,则R=0.008145欧姆,压降若为0.1V,则,电流为:0.1/0.008145=12.27A吗,张老师是这样算的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么这个W是欧姆吗? 22#是每km电阻为54.3欧姆吗?,功率:4*4*0.008145=0.13032W 吗
我算一下看看:假设2 ...

先别选线号。根据压降和电流计算允许多大电阻,再根据电阻和长度选择线号。

网友A:
你可以任意合理的方式选取某号线,然后计算校验是否滿足要求,充分考虑温升以及接点压降后,直接取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