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常见的故障是什么原因啊

楼主(2018-07-25):
触摸屏常见的故障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
主板逆变器部分损坏

楼主:
上电烧保险呢

网友B:
逆变器烧坏了

网友C:
三极管D667击穿

楼主:
上电蓝屏,通电十分钟后屏幕变为蓝屏

网友D:
主板CPU坏

网友E:
主板LCD负压太低,LCD负压为0,主板故障

楼主:
有时遇到屏幕偏黑

网友F:
对比度问题

网友G:
遇到过通讯时有时无

网友H:
通讯电缆接触不良造成通讯不良

楼主:
触摸失灵,有时白屏

网友I:
这个是触摸面板故障

网友J:
上电无反应有很多情况,你可以用万用表测一下X和Y轴。

网友K:
触摸屏的问题还是显示屏LCD的故障?

楼主:
触摸屏和显示屏是分开的。

网友L:
不知道具体是触摸部分的故障,还是显示部分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