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上电后LCD轮流显示时间间隔很明显变慢了

楼主(2018-07-25):
我在IAR中用仿真器调试,全速运行。 LCD轮显时间间隔正常(大概3s)。  然而去掉仿真器ST-Link后,单独给芯片供电,上电后LCD轮流显示时间间隔很明显变慢了

楼主:
大概6-7S

网友A:
是不是系统时钟不一样;

楼主:
不断电情况下手动复位了一下,时间间隔又正常了。

网友B:
是哪里配置不对吗?

楼主:
不只是慢,SPI2通讯也是上电后 还需要手动复位一下 才正常。   不知道是哪里有问题

网友B:
是外设芯片复位没有成功,导致后续对它的操作耗时较多。

楼主:
给人的假象是整体程序运行较慢

网友C:
个人的感觉是仿真器的信息传输限制了硬件的速度。

网友D:
重新上电断点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