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看下这个电路上电后A点电压是多少?

楼主(2018-07-25):
大家帮看下这个电路上电后A点电压是多少?MOS管会完全导通么?
谢谢。

网友A:
A点电压等于12V减去MOS管的开启电压,MOS管没有完全导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A点电压等于12V减去MOS管的开启电压,MOS管没有完全导通

实测11.45V。

网友B:
应该不能完全导通吧

网友B:
你这个图如果完全导通G极就约等于S极,这样VGS就小于VT了。

网友C:
为何要这么用?

网友A:
MOS从截止到导通不是一个跳变的过程,MOS的导通电压也是在特定条件下的一个值,不是固定的。就好比一般说二极管导通电压是0.7V,但是给它施加一个0.4V的电压,也是有正向电流的,那这个时候到底算不算导通?想从理论上计算的话,需要知道栅源电压-漏电流方程,代入电阻值解方程,还不如仿真或者直接测量来的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