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大家帮看下这个电路上电后A点电压是多少?

楼主(2018-07-25):
大家帮看下这个电路上电后A点电压是多少?MOS是处于完全导通状态么?
谢谢

网友A:
12V, 截止。
MOS管漏电流。

网友B:
由于源极负载有点高,所以讨论其实意义不大,但是,mos管算是工作在导通区,只是因为电流实在太小,因此其栅极偏置也不会是典型的开启电压值。不过即便如此,基本原则还是A点电压基本上等于
=12V-MOS管开启栅极电压值。由于哪怕明确型号的MOS管栅极开启电压也是各有差异,所以该值只会是一个范围而不是一个定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V, 截止。
MOS管漏电流。

请问mos为什么会是截止呢?GS之间不是加电压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由于源极负载有点高,所以讨论其实意义不大,但是,mos管算是工作在导通区,只是因为电流实在太小,因此其 ...

您的意思是 假如开启电压是3V,那么A点电压就是9V左右?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的意思是 假如开启电压是3V,那么A点电压就是9V左右?

是的,当然这是指源极电阻适当小的时候A=9V。你这里源极电阻太大了,基本上工作在标准开启和截止的边界部分,具体值,要根据元件数据表说话了,(其实这么小电流状态,数据表里面很难找出来对应数据)反正肯定是<开启电压,我说的讨论意义不大也是指这个,按照线路参数,如果开启电压是3V,实际上A点电压会>9V。

网友C:
就一个“源极跟随”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一个“源极跟随”而已。

嗯 谢谢指教。实测是11.45V。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由于源极负载有点高,所以讨论其实意义不大,但是,mos管算是工作在导通区,只是因为电流实在太小,因此其 ...

实测是11.45V。

网友B:
本该是高于VCC-开启电压,可这里明显太高了,所以我说的讨论意义不大就是这个意思。源极电阻太大了。你换一下源极电阻到几百Ω,马上可以发现这个基本上就是VCC-开启电压VCC-开启电压。

网友D:
楼主用的是后羿的mos管,这个源级电阻太大了,怎么导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