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IAR自动检查引用的变量类型和定义的变量类型一致

楼主(2018-07-25):
用IAR,在编译时,怎么让IAR自动检查引用的变量类型 和 定义的变量类型是否一致??

楼主:
例如 在A.c文件里定义了全局变量 u16  addr,  在b.c文件里引用了这个全局变量addr, 但 定义成了 extern u8 addr,
怎么让IAR在编译时,自动检查 变量类型不一致,且给出告警??

网友A:
没办法检查,c的连接器只管有无不管类型
要检查只能在编译阶段做,自己做约束

网友B:
比如全局变量只在头文件中声明
c文件要用需从头文件中引用,不能自己声明

楼主:
是啊,感觉就是 只管有无不管类型

楼主:
几个人写的程序,每人写一部分,相互引用变量和函数,有的工程师把原型改变了,没有通知其他人,结果就出了问题。
若能在编译时自动检查,就好多了。

网友C:
多人合作就得靠规矩来约束
可以参考大公司制定的编码规范

网友D:
编译的时候会警告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例如 在A.c文件里定义了全局变量 u16  addr,  在b.c文件里引用了这个全局变量addr, 但 定义成了 extern u8 ...

没法检查,或许你调整下,顶多会有个警告,实际会自动匹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