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F030 模拟IIC的读写

楼主(2018-07-25):
现在出现一个问题就是烧录程序后时间是准的,过了24小时后时间读出就会处错误。

网友A:
开始可以,24小时后不行了,程序没有哪里出现问题,不进入这里读写,最好加入一个指示方式,知道是不是进入这里读写了

楼主:
我把存储都关了,只是单纯的PCF8563读写时间还是这样的问题

楼主:
时间的年和日都乱掉了

楼主:
找到问题原因不是底层驱动的问题,是其他问题

网友B:
为啥要用软件模拟,用硬件的岂不更爽。

网友C:
你说的时间是什么时间,你是用程序写了个计时的程序吗?肯定不准了,那个根本不准,最好弄个时钟芯片吧,独立运行。

网友D:
应该还是程序的问题,这个芯片太成熟了

网友E:
烧录到哪里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找到问题原因不是底层驱动的问题,是其他问题

肯定就是程序的问题,程序结构不稳定导致的。

网友G:
怎么错,错成什么样,是有几分钟偏差还是很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