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第二条要过几秒才能收到

楼主(2018-07-25):
最近在用STM8L做无线通讯,关于接收的,我是用外部中断和定时器做的,发送端连续发两条不一样的数据,接收的数据第一条能立马收到,但是第二条要过几秒才能收到,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A:
是不是在第一个接收到之后进行处理了,有延时

网友B:
是发送端延迟发送了,还是接受但延迟处理了

网友C:
中断只存数据,中断外面处理接收的数据

网友D:
你发送出去后,就应该已经立即接收到了。应该是你接收程序处理的问题。

网友E:
最好是中断外处理数据

网友F:
这个问题好说  直接用示波器卡一下 看看是发送延时还是接受延时

网友G:
看着是接收端的问题

网友H:
但是第二条要过几秒才能收到,定时器反应这么慢吗?还有一个可能,你定时器的速度,超过了发送的速度。

网友I:
这玩意儿你发送端如果连续的,接收端不可能半天才收到,电磁波不可能在半空中等你。

网友J:
接受端延迟处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