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这几个引脚需要接外部电容吗

楼主(2018-07-25):
ADC12 模块的VeREF+, VREF+ 或 VREF-/VeREF-

网友A:
Two decoupling capacitors, 10µF and 100nF, should be connected to VREF to decouple the dynamic current required for an external reference source if it is used for the ADC12_A.

网友B:
一般都需要外部电容,保证电平稳定

网友C:
你是问哪个型号的ADC12啊?

网友D:
之前13x,14x,需要外接0.1uF,若要精度高,还需接10uF

网友E:
若是5xx的, 且Ref不外接,这片内集成了线路给Ref

网友F:
是的,若外接了,还是需要接电容的。

网友G:
我想知道引脚没有用到,它们该如何连接?

网友H:
PxSEL/REFOUT功能不选,就不会用到这些功能。

网友I:
楼上的应该在用1xx系列吧,接个电容吧。

网友J:
由于芯片体积太小,无法集成电容量电容,所以需要把引脚引出来,由用户外接一个大容量的电容

网友K:
一般都建议接10nf的电容的

网友L:
最好是接一个104的电容的,外接电容的还是比较不错的设计。

网友M:
当然需要 手册上写的很清楚了

网友N:
参考电压的引脚,本来就有电容的,因为是电源进来的,接上也没什么坏事。

网友O:
需要加的,一般是0.1u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