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怎么计算SD卡的读写速率

楼主(2018-07-25):
我用单片机给SD卡写入数据,软件用的是IAR,现在想测量SD卡的读写速率。用IAR的软件仿真模式,程序会在SD卡初始化那死循环;后来用硬件模式,在调用写数函数之前开定时中断,想看在一定时间内写入了多少数,以此来看速率,但还是不行,时间设置从10毫秒到1秒都没有数写入,求大神请教,怎么办?

网友A:
读写速度根据SPI时钟速率计算

网友B:
不用定时那么麻烦,中间也可能出现问题,在调用前后各放一个I/O口的取反指令,示波器看下就知道了

网友C:
需要将写入数据个数固定,以方便计算,比如512个字节,最后再写个几十K的,以验证速度是否正确。

网友D:
你该先调通SD卡初始化读写擦这些功能,才能够测速啊,你这写入都不行,就想测速啊

网友E:
SD卡的数据读写的还是比较有难度的。

网友F:
这个跟SPI总线的速率也是相关系的

网友G:
写个几十k的数据,统计一下速度就知道了,查看剩余空间的变化。

网友H:
写入后肯定有一个标志位吧,连续写入多个,然后计时看看。

网友H:
这玩意儿就是只能定时器测了,连续写个1K,10K,100K的,然后看看用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