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敷铜前可以不用画地线?及相关注意事项,来看不同见解

楼主(2018-07-25):
想跟各位大大请教如下问题:若要对GND进行敷铜,是不是可以在布线时省略地线的连接?双层板的话,两层都敷GND,网格样式,是否仍需随机的放置过孔,使得两面的铜片紧密连接,是为了避免出现压差?敷铜时因注意哪些事项?因频率不同是否对应不同的设计规则?简单单片机电路的话是否可以随意些?
下图就是画了地线再来敷铜,结果就是地线还杵在那儿,所以是否可以布线时不布地?

后来处理如下:虽然很多人和资料上都建议先把地线布上,但是由于我板子小线有点多,于是没有布地线(算是偷了个懒吧),最后来两层铺地(敷铜),打过孔连接正反面(实在是太挤了)。

网友A:
地线先画好,最后铺铜,不要偷懒。最短路径用过孔将正反面的地连起来。

网友B:
最好还是先画下

网友C:
感觉哦师傅每次都是一堆GND过孔   然后两面敷铜 完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地线先画好,最后铺铜,不要偷懒。最短路径用过孔将正反面的地连起来。

我是看过有的板子没有那些一根根的地线,都是直接连在地的铜片上,我上面的就是画了地之后敷铜的,感觉地线有点多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哦师傅每次都是一堆GND过孔   然后两面敷铜 完事

过孔只能自己放还是可以在设计里随机生成?

楼主:
嗯,还是不能偷懒啊

网友D:
自从大学老师教我铺铜前不用连地线,这么多年画电路从来不连地线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过孔只能自己放还是可以在设计里随机生成?

我放过孔是这样放的:

网友E:
GND覆铜肯定不需要画预先画GND连接,为了防止视觉干扰,我们甚至会首先让GND的逻辑飞线先隐藏起来。
完成线路板GND大面积覆铜后,通过DRC,检查未连接的GND接入点。然后通过到GND的过孔来逐一解决。

能连上的最好还是连上,铺铜不能保证每次都能全部连上,最后有的线还得自己连,我最近就碰到一个这样的问题,明明可以连上的线铺铜后他就是给你分开
我每次也这样做
我也是这么干的。

网友F:
10块PCB,9块可以不用连地线,但有可能1块会出问题,所以我从来都是连好地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从大学老师教我铺铜前不用连地线,这么多年画电路从来不连地线

这样没问题吧?就怕哪根信号被AD连到地上就麻烦了,软件应该没这么傻吧,需不需要定义什么设计规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放过孔是这样放的:

在信号线傍边放是个人习惯还是?

楼主:
引用 网友E:
GND覆铜肯定不需要画预先画GND连接,为了防止视觉干扰,我们甚至会首先让GND的逻辑飞线先隐藏起来。
完成线 ...

可以试试的说

楼主:
引用 网友F:
10块PCB,9块可以不用连地线,但有可能1块会出问题,所以我从来都是连好地线; ...

那还是画上地比较保险?

楼主:
引用 网友G:
〓◆ 敷铜相关专辑 14册 88.8M ◆〓

好的,还是先看看书吧,各持己见啊

网友H:
最好画上,因为你不确定所有的地能不能连在一起,特别是布局紧张的时候,GND连不到一起就要调整布局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最好画上,因为你不确定所有的地能不能连在一起,特别是布局紧张的时候,GND连不到一起就要调整布局 ...

嗯,刚刚看了资料,几个资料上也建议先把地线及其他先都布好,电气检查完了再来考虑敷铜,如图:

网友E:
没有覆铜:

覆铜完毕:

DRC:

网友E:
对于所谓地线一视同仁,这个说法就很有毛病,一般的线条,我们考虑的是尽量短,形状简单。很明显,对回路最长,接入点最多的GND,按照一般原则,那地线就不知道会弯弯曲曲绕成什么样子。
所以,正常的做法,通常是依靠留下一面,尽可能大的留出GND面积,通过这个大面积的GND覆铜,尽量使得通过过孔来完成各接入点的等地位。最大可能避免接地点不良造成的干扰。
贴图是一个实际批量应用的板子,大功率上面的核心控制板,必须对抗非常大的脉冲强电干扰,板子就是用这样原则布线的,非常稳定可靠的工作。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信号线傍边放是个人习惯还是?

背面几乎就是一个完整的地,我这是为了地平面连续。这是背面

网友I:
已经不连了,都是直接铺地,然后多打些过孔,还没出过事情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对于所谓地线一视同仁,这个说法就很有毛病,一般的线条,我们考虑的是尽量短,形状简单。很明显,对回路最 ...

很有见地,我试试这种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背面几乎就是一个完整的地,我这是为了地平面连续。这是背面

嗯,了解了,背面做地平面(几乎完整),然后正面适当敷铜过孔连到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I:
已经不连了,都是直接铺地,然后多打些过孔,还没出过事情

嗯,现在也还没整过需要做很多措施的板子,就简单点

网友J:
可以不先画线,但放过孔

网友K:
我觉得还是先画上好,因为这样可以直观看到哪接没接地,再有,两面打孔确实是为敢降低电压差

网友L:
不敢妄言
1.手动画地线,GND走线须斟酌,然后覆铜。
2.不画地线,最后覆铜后,检查是否有未连接GND。
两种方式都是要“费心”的...

网友M:
走线的时候注意保证地平板的完整性,覆铜过后检测下效果,调整走线到达比较好的回流路径,打过孔,电流比较大的要单独处理。做完后进行drc肯定不会漏连

网友N:
低速数字,高速数字,模拟小信号,RF,大电流,高压,不同类型的电路对铺地的要求不一样。

网友O:
可以画也可以不画

楼主:
引用 网友J:
可以不先画线,但放过孔

恩,先不画,等其他全部布好之后来敷铜和放置过孔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觉得还是先画上好,因为这样可以直观看到哪接没接地,再有,两面打孔确实是为敢降低电压差 ...

都试试吧,看看哪种方法比较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不敢妄言
1.手动画地线,GND走线须斟酌,然后覆铜。
2.不画地线,最后覆铜后,检查是否有未连接GND。

恩,都得用心,我先试试不接地的方法,不满意再取消敷铜再画地线

楼主:
引用 网友M:
走线的时候注意保证地平板的完整性,覆铜过后检测下效果,调整走线到达比较好的回流路径,打过孔,电流比较 ...

好的,多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N:
低速数字,高速数字,模拟小信号,RF,大电流,高压,不同类型的电路对铺地的要求不一样。 ...

好的,我会注意看资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O:
可以画也可以不画

恩恩,我都试试

网友P:
没有大电流的无所谓,有多路电源和大电流的,乖乖的画地线。

网友E:
引用 网友P:
没有大电流的无所谓,有多路电源和大电流的,乖乖的画地线。

这种线路,一般就不会讨论大面积GND铺铜了,那时候,不是乖乖的,而必须点点滴滴的来考量了,基本上也就是斤斤计较、惦着脚趾头步步为营,稍有风吹草动,立刻退回到出发地,否则你就等着一次一次失败的打样吧,打样都能折腾死你。

楼主:
引用 网友P:
没有大电流的无所谓,有多路电源和大电流的,乖乖的画地线。

嗯,现在画这块没有什么电流,都TTL电路,用了没画地线的方法,布好后打孔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线路,一般就不会讨论大面积GND铺铜了,那时候,不是乖乖的,而必须点点滴滴的来考量了, ...

我看着过高压大电流的板子,高压部分是不敷铜的,绿油之后还得刷一层绝缘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看着过高压大电流的板子,高压部分是不敷铜的,绿油之后还得刷一层绝缘漆 ...

对头,讨论大面积覆铜还是GND的,就不是考虑那种高压大电流,而高压大电流板子,基本上不考虑大面积覆铜,除非是那种比如类似DEMO板子,中间一点点元器件,低压,但是电流不小的那种BUCK什么类型的电源板子,外围大面积空余,才会进行2次覆铜。

网友Q:
有时候明明可以连上的线覆铜不会自动连上

网友Q:
有些线覆铜不会连上,还得靠手动连

网友E:
引用 网友Q:
有些线覆铜不会连上,还得靠手动连

没碰到过,除非网络表冲突了,只有出现孤岛连不进去,这个可以通过手动来解决。有走线空间,还不自动完成铺铜覆盖的,唯一解释就是设置错误或者NET名字冲突。你可以把你说的出问题的未铺铜PCB文件,打个包,作为附件发上来,我们可以打开看看什么问题。

网友R:
引用 网友E:
GND覆铜肯定不需要画预先画GND连接,为了防止视觉干扰,我们甚至会首先让GND的逻辑飞线先隐藏起来。
完成线 ...

我也是哈哈哈,最后才画地线,不然地线太乱了,先隐藏

楼主:
引用 网友Q:
有时候明明可以连上的线覆铜不会自动连上

AD的BUG?哈哈,你可以联系下给点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R:
我也是哈哈哈,最后才画地线,不然地线太乱了,先隐藏

线多的话确实得隐藏,不然哪儿没连都分不清是信号线还是地线

网友S:
画了地线敷铜时是可以是否覆盖原有走线的,不用纠结。
画板子画到一定程度,每画一根线,都要清清楚楚的知道信号回路,电流大小,走线压差等等。

阻抗方面没做过高速板和射频没资格说。

但是模拟信号板,地线的电流路径不清楚做出来的板会搞死你,这就不是连没连上的问题了。

网友T:
引用 网友F:
10块PCB,9块可以不用连地线,但有可能1块会出问题,所以我从来都是连好地线; ...

同个文档的板子,会不一样,怪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S:
画了地线敷铜时是可以是否覆盖原有走线的,不用纠结。
画板子画到一定程度,每画一根线,都要清清楚楚的知 ...

是的,这方面还不够格说什么,还要多多学习

网友R:
引用 楼主:
线多的话确实得隐藏,不然哪儿没连都分不清是信号线还是地线

网友A:
如果只要求“连上”的话,靠敷铜自动连上地线,阔以。
只是有些时候,光“连上”并不能总是符合要求。

网友F:
引用 网友T:
同个文档的板子,会不一样,怪事了。

不是同样的板子,我是说用敷铜代替地线的画法;有可能画多了会出现个别的有问题;
我碰见过2次,一次是单片机的退耦电容地线转了一大圈;一次是电流稍微大点的板子,有个一厘米多是靠很细的敷铜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