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威IoT模组及天线] 【远程唤醒】配置低功耗模式后,如何进入休眠?

楼主(2018-07-26):
Q:配置低功耗模式后,如何进入休眠?
A:超时休眠:高电平唤醒后,进行倒计时,超过设定“唤醒工作时间”没有进行串口操作,模块进入休眠。“唤醒工作时间”内有串口操作,则倒计时重新开始。
低电平休眠:把模块nsleep引脚置低电平,模块进入休眠;置高电平,模块唤醒

网友A:
此种休眠模式下的功耗大概是多少啊

网友B:
有软件方式进入低功耗不

网友C:
可以指令唤醒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此种休眠模式下的功耗大概是多少啊

可参考下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软件方式进入低功耗不

配置超时休眠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指令唤醒不

暂不支持指令唤醒

网友C:
引用 楼主:
暂不支持指令唤醒

也就是说 只能通过硬件中断进行唤醒了是吗

网友A:
哦哦哦 这个参数跟发射功率是不是也有关系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配置超时休眠即可

超时时间是自己定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就是说 只能通过硬件中断进行唤醒了是吗

或者可以通过单片机向模块的休眠引脚输出高/低电平,来控制模块唤醒/休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哦哦 这个参数跟发射功率是不是也有关系啊

是的  发射功率越高  功耗越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超时时间是自己定的吗

是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或者可以通过单片机向模块的休眠引脚输出高/低电平,来控制模块唤醒/休眠 ...

好的 谢谢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  发射功率越高  功耗越高

哦 好的 感谢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