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76E003的指令周期是否为1T?

楼主(2018-07-26):
现在整个程序只有两条一个IO口电平翻转的语句,但是实际发现电平变化的时间再250ns左右,如果是16M的HIRC,那么一条指令的时间应该是62.5ns,从现在的情况看这是4T的啊,有没有遇到同样问题的呢?

网友A:
你用汇编写估计就是62.5ns了吧,没试过

网友B:
通过循环语句的,算出来周期是不能作数的,要测试指令周期,你直接贴连续多条端口电平指令,然后测试就明白准确指令周期了。
while(1){P17=0;P17=1;P17=0;P17=1;P17=0;P17=1;P17=0;P17=1;P17=0;P17=1;P17=0;P17=1;P17=0;P17=1;}

网友B:
然后你就可以看见一系列真实指令周期的端口翻转,隔一段,会出来一个稍微长点的周期,这是大循环。

网友C:
单周期只是最小指令周期,取反指令是不可能做到单周期的,

对,取反是典型的读、改、写指令,至少3T,加上大循环,正好4T。

网友D:
1T 8051-内核微控制器 N76E003

网友D:
当然是了。你去看官方介绍。

@gx_huang :所有的51单片机都是这样的。
@幸福小强 :LZ问的是,为何1T的MCU,需要4T的时间,他认为1T的,就该像RISC MCU一样,绝大部分指令是单周期的。
@gx_huang :这就是指的最小的执行指令周期,你非说那几个2目运算和3目运算那有啥法,如果用12T的单片机,2目运算要24周期,3目需要36周期了。
你想当然了,1T和单指令周期没有任何关系,51架构不可能所有指令都1T执行完,有些要很多T的。

网友D:
N76E003为新唐高速1T 8051 单片机系列产品,提供18 KB Flash ROM、可配置Data Flash与高容量1 KB SRAM,支持2.4V 至 5.5V宽工作电压与-40℃至105℃工作温度,并具备高抗干扰能力 7KV ESD/4KV EFT。

N76E003 在20 pin封装下提供高达18根I/O脚位;周边包含双串口、SPI、I²C、6通道PWM输出;内建优于同类产品之 < 2% 误差之高精确度16 MHz RC晶振与高分辨率8通道12位ADC;并具备自我唤醒、欠压检测等功能;提供TSSOP20 (4mm*6.5mm) 与QFN20 (3mm*3mm) 小封装,兼具高性能与设计弹性。

网友E:
听朋友说8毛能买到了是真的吗.?

网友F:
1T表示和以前标准51的12T的差异,并非每条指令都可以1T执行完。
不同公司的1T 51芯片,都不一样,最长的比如外部取数或者除法指令,需要很多T的。

网友F:
难道你们都不看数据手册吗?只理解简介的描述?

网友G:
如果是单指令操作,理论上可以达到这个速度,可是还要考虑到其他因素的。

网友D:
除了你的语句,汇编后前后会有好多条呢。

网友H:
引用 网友E:
听朋友说8毛能买到了是真的吗.?

我也想知道哪里可以拿这个价格...

网友I:
IO的反转速度达不到这么高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E:
听朋友说8毛能买到了是真的吗.?

哪里有,淘宝上的5毛多只能买5个,加上运费不适合买几次;超过5个后没有优惠全都按1.58计算,同问你的8毛有什么渠道吗?谢谢。

网友K:
引用 网友E:
听朋友说8毛能买到了是真的吗.?

肯定买不到,成本都远不止,买到的一定不是正品。。。。

网友L:
引用 网友B:
然后你就可以看见一系列真实指令周期的端口翻转,隔一段,会出来一个稍微长点的周期,这是大循环。 ...

然后你就可以看见一系列真实指令周期的端口翻转,隔一段,会出来一个稍微长点的周期,

网友M:
你的翻转指令前后汇编你看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