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03RET6 IO口损坏的原因?

楼主(2018-07-26):
      目前做了1个项目出现了重大问题,我使用的是GD32F103RET6
      PC14和PA0作为内部弱上拉输入,检测外部下降沿输入中断,用镊子夹住IO口到电源地之间,总会造成IO口损坏,导致IO口一直持续拉低。断电后测试MCU的损坏IO口,的确跟MCU的VSS短路了!!! 我开始怀疑是镊子不防静电,直接用传感器进行NPN开漏插入IO,结果也出现了同样情况。
      请看我IO使用的原理图,我还用了6V TVS来保护IO口,反而没有效果。 大家注意下,MCU的VSS跟电源V-之间 我短接了1个0R电阻!!
     12V V-是给12V NPN反射传感器使用的 , 2个IO口都随机会被热插入的镊子  或 传感器顺坏!!!
     没想到镊子夹住输入的引脚到GND会轻易顺坏IO口,请帮我看下是不是硬件设计有缺陷。 十分紧急,谢谢。坏了6个MCU了。

网友A:
这两个io口非5VT,可以用3.3v的TVS管来保护。可以用示波器抓抓连接瞬间的波形,按理说概率那么大,很容易抓到异常波形。

网友B:
是否产生了灌电流

网友C:
12V打到IO口上面,损坏了IO了吧,加光耦隔离下试试。

楼主:
各位帅哥, 回4楼问题,不是12V打到IO上的, 我外部TVS保护IO 是6V的TVS,用镊子夹,仿真的时候,2个IO中断都会进去,如果接12V NPN 3线的反射传感器,则硬件仿真正常,哪个传感器中断,就会进入对应的,整机跑起来OK。  目前我把IO口串了1个4.3K电阻 到插件引脚,使用镊子短接来模拟下降沿,还是会触发任何一个 进入全部的EXTI中断。 但是IO口试了1天还没损坏。可见,限流电阻有一定保护作用。 我咨询了模拟比较好的我的一个朋友,是否从人体带工频电荷出来来考虑下,GD32的IPU 内部弱上拉是 MOSFET 模拟的,2L说的没错,我今天才仔细发现PC15  PA0不是5V IO的,可能没有上下反向二极管进行保护。
     大家实际使用的时候,我个人觉得首先要先加外部上拉,然后串个保护电阻,至于TVS和电容来保护 安装过程中 人的静电威胁,也是必要的。 否则就要用光耦了!!

网友D:
串个2k电阻,并一个3.3v 稳压二极管,,你接12v都没事

网友E:
会不会有灌电流

网友F:
电压过高了吧

网友G:
供电电压应该是多少啊

网友H:
tvs有没有焊接反了

网友H:
无非就是俩 一个是电流过大 一个是电压过高 从这两方面找吧

网友I:
这个对射式传感器的设计很重要的。

网友J:
肯定是电压过高吧,,,一般少接3.3v以上的

楼主(2020-08-18):
好久没看以前发的这个帖子, 市面上STM32包括GD32F103 这一排的IO都不具备5VT ,实际我并没有12V 打IO, 那样肯定坏, 最终我解决的方式是  IO内部上拉,输出串联1个1~4.7K电阻 到接插件引脚,这个信号引脚 从此之后,我无论镊子短接到GND(我可以确保不是夹错倒12V导致烧坏哦) 都不会损坏IO口了。  如11楼的说法,我也是考虑限流方式。      我的镊子跟我手 应该是绝缘的啊。还是莫名其妙的 这个项目。  总之,大家设计的时候,记得串1个RC吧,稳点。

网友K:
引用 楼主:
好久没看以前发的这个帖子, 市面上STM32包括GD32F103 这一排的IO都不具备5VT ,实际我并没有12V 打IO, 那 ...

呵呵,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