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写字机攻略:Grbl的CNC攻略

楼主(2018-07-26):
GRBL解释器简介:
Grbl是一款针对Arduino/AVR328芯片的嵌入式G代码编译和运动控制器。2009 年,Simen Svale Skogsrud 受惠于开源社区的贡献编写并向所有人发布了 Grbl 的早期版本(灵感来自于 Mike Ellery 的 Arduino G 代码解释器)。2011 年以来,Grbl 在 Sungeun K. Jeon 博士务实的领导下作为一个社区驱动的开源项目在推进。
Grbl是性能高,成本低,基于并口运动控制,用于CNC雕刻。它可以运行在Vanilla Arduino (Duemillanove/Uno) 只要它配备了Atmega 328型芯片。 控制器由C编写并优化,利用了AVR 芯片的每一个灵巧特性来实现精确时序和异步控制。它可以保持超过30kHz的稳定、无偏差的控制脉冲 它接受标准的G代码而且通过了数个CAM工具的输出测试。弧形、圆形和螺旋的运动都可以像其他一些基本G代码命令一样完美支持。函数和变量目前并不支持,但是会作为预处理器包含在将来发布的版本之中。 Grbl 包含完整的前瞻性加速度控制。它意味着控制器将提前16到20个运动来规划运行速度,以实现平稳的加速和无冲击的转弯。

如果从硬件上说,需要电脑通过USB给单片机发送运动指令,单片机解码指令后输出给电机控制器,电机控制器驱动电机按照指定的运行形势运动,这样体现到桌面上就是你需要的雕刻路径或绘图路径了。

给大家展示一下硬件连接图

--___——————————————————————————————————
其实很简单,买一个带AVR328的开发板,然后买2到3个步进电机驱动器,然后找三个旧光驱,拆下里面的步进电机和导轨架子,就可以了。
Arduino UNO 某宝很便宜,18块就可以买到包邮的。
驱动器我选的是A3967,你也可以选A4988。价格也是很便宜,模块都是5块钱左右一个,基本上也是包邮。
总的来说控制电路部分50元内就可以搞定了。
然后就是下载GRBL源码
官网地址 http://bengler.no/grbl
下载后,通过Arduino IDE 烧录。源码是完整的C代码,也提供的有HEX文件,直接下载了烧录也可以。
最重要的就是这个系统只执行G代码,因此你要把图转换成G代码,这个可以网上搜索。绘图软件有inkscape
控制软件有我搜罗了不少电脑控制端的软件
1     Grbl Controller
2     UniversalGcodeSender
3     SR-GCodeSender
4     微雕管家
————————————————————
强烈推荐微雕管家,这个是国产的,更符合国人,里面有自动配置的功能,不需要你再用指令一条一条的输入怎么设置。
特别对于用光驱DIY的朋友,里面有一键设置功能。
还可以直接将图片转换成G代码,非常方便。
不懂的地方再跟帖问我吧。更新,有人说看不清图片

楼主:
晒一些图
新版本的管脚布局图,跟老板的是不一样的,现在网上好多教程是根据老版本做的,不符合最新的固件情况

楼主:
如果你想做成手机控制的也可以,在串口添加蓝牙串口透传模块就可以了,上位机用图中这软件,安卓的。

楼主:
驱动步进电机的驱动芯片很多,再分享一个you土逼看到的

楼主:
技巧1:光驱是4线步进电机,可以用废旧的硬盘排线焊接,比较方便。

楼主:
技巧2:可以网上搜索关键字:光驱 写字机
可以找到很多视频,可以参考别人的技巧,看看哪儿用什么代替比较好。

楼主:
技巧3:如果你发现测试时候X+方向跟你需要的方向是相反的,你只需要调整步进电机的4根线顺序就可以了,比如1234,改成4321链接顺序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厉害了,顶一个!

如果是用笔绘图,最好使用带伺服电机的版本
https://github.com/robottini/grbl-servo
这里给你提供一个,或者找到0.9之前的版本也可以。

@gaoyang9992006 :好的谢谢楼主[微笑
@Lizhicheng@dlut :是的,XY坐标系的。你看我贴的图片。
楼主你好,请问这个固件是针对普通xy结构的吗?
@ATLASxzz :你说的这个软件我下载的安装了启动不了。你那有源文件?分享一下啊。发个贴分享一下。或者你从哪儿下载的。分享一下。不能贴链接的话放文本,压缩后作为附件。
@gaoyang9992006 :写字机用bachin draw软件比较方便,那上面改参数后移动距离就对了,不知道为啥我在源文件改就不行
@gaoyang9992006 :我在default.h里改了step/mm然后用微雕管家的X+X-设置5mm来控制,但是滑块总是会多移动一毫米多,计算并改了好多数值但总是会多一两毫米
@ATLASxzz :你不会用Arduino IDE吗?看来你是不会啊。不要急,我这两天抽空出个手把手教程,教你怎么导入这个工程到Arduino里面,然后怎么下载。
default有个文件夹,是找出需要的拿出来么?我看里面都是针对不同的设备的设置

楼主:
如果使用官方的开发板 NUCLEO
grbl_stm32
grbl for stm32 with nucleo stepper drivers

Have a look at VojislavM's documentaion @

https://github.com/IRNAS/grbl_stm32

楼主:
如果使用激光雕刻可以使用以下上位机软件
http://lasergrbl.com/en/

楼主:
有问题和经验可以发帖讨论。

网友B(2018-10-30):
请问下下来的压缩包里面的全要烧到arduino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下下来的压缩包里面的全要烧到arduino里吗?

嗯,是的,按照说明操作啊。将工程烧录进Arduino板子,记住这个板子有型号限制的,必须是328p这个核心的。这个版块我发了好多相关攻略,你都看看。

网友C:
谁告诉你光驱里面有步进电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谁告诉你光驱里面有步进电机的。。。。

拆了很多个光驱后发现的。里面是四线2相步进电机。A+A-B+B-四根线,带丝杠。可以直接用单片机的IO直接驱动 ,但是动力不强,需要驱动器驱动提高动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谁告诉你光驱里面有步进电机的。。。。

你看看你们公司淘汰的电脑有没有光驱,拆两个玩玩,我就是去公司仓库拆了一堆。哈哈。

网友C:
廉价货都是直流电机+光栅盘。
步进电机成本太高了!

网友C:
直流电机+光栅盘+塑料蜗杆齿条,比步进电机+丝杆便宜很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廉价货都是直流电机+光栅盘。
步进电机成本太高了!

是的,不过目前的机床上还是步进电机主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流电机+光栅盘+塑料蜗杆齿条,比步进电机+丝杆便宜很多的。

现在也有很多不用丝杠的。不过还是步进电机为主,然后传统就是用塑料齿条。那种目前还挺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流电机+光栅盘+塑料蜗杆齿条,比步进电机+丝杆便宜很多的。

另外高端货还是用丝杠的多,丝杠稳定性好,寿命长,齿轮条时间久了精度降低。

网友D:
断笔怎么弄啊

楼主:
?啥情况,搞断了?那是你的舵机和笔杆没有调整好吧?如果幅度过大,你可以使用弹性绳子连接,另外舵机的杆子上有不同位置的孔嘛,你选择距离轴近的试试,这个要慢慢调整啊。

楼主:
拍几张你设备的图发来看看。
另外你的笔杆和舵机怎么连接的也发来看看。

网友E(2018-12-07):
楼主你好  请问你是否写了写字机组装完成之后 从烧写固件开始的攻略 (之前在留言处看到说你会写个教程 但是我没有找到)  如果没有能否给我一个适合 光驱 写字机的固件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好  请问你是否写了写字机组装完成之后 从烧写固件开始的攻略 (之前在留言处看到说你会写个教程 但 ...

这个版块有的,我发过,我一会儿找到再给你回复一下位置。我晚上刚回来,才看到消息。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好  请问你是否写了写字机组装完成之后 从烧写固件开始的攻略 (之前在留言处看到说你会写个教程 但 ...

https://bbs.21ic.com/icview-2577086-1-1.html

如果是用笔绘图,最好使用带伺服电机的版本
固件下载地址
https://github.com/robottini/grbl-servo

网友E:
引用 楼主:
https://bbs.21ic.com/icview-2577086-1-1.html

如果是用笔绘图,最好使用带伺服电机的版本

楼主回复的好及时   非常感谢! 这就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回复的好及时   非常感谢! 这就去试试

不客气,等你搞定后,记得来发个贴分享一下你的成果啊。这样以后自己忘了还有地方来找到。

网友F:
有没有谁能集成为一张板,就是所谓的成熟方案版,可用于生产的~~~

对不起我不懂这些电子工程,说得不专业!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没有谁能集成为一张板,就是所谓的成熟方案版,可用于生产的~~~

对不起我不懂这些电子工程,说得不专业 ...

你可以定制啊。如果需要,给钱我给你定制一块板子。其实你可以在某bao,搜索GRBL,然后有人已经做了集成好的板子。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客气,等你搞定后,记得来发个贴分享一下你的成果啊。这样以后自己忘了还有地方来找到。 ...

特来感谢楼主,光驱写字机已成。另外请教如果我模仿制作网上其他结构的写字机是不是需要用其他的固件,什么结构的写字机画幅大、效率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特来感谢楼主,光驱写字机已成。另外请教如果我模仿制作网上其他结构的写字机是不是需要用其他的固件,什 ...

不需要,只要是使用直角坐标系的(XYZ,任意两轴垂直)框架,步进电机大小都可以。只要按比例修改映射(步进数与实际距离的相关参数)就可以了。在该板块发帖,晒晒你的作品吧。

楼主:
如果觉得可以请给我点个赞,作为鼓励。谢谢,你的点赞是我继续分享和回帖的动力。

网友D(2019-01-18):
现在下载只有1.1没0.9版本的了?往arduino里面下载的是哪个程序?

网友D:
楼主,不行啊,找不到0.9版本的,只有1.1的,1.1的能控制舵机么,能发过来一个么?好苦恼

网友G(2019-02-28):
楼主有可以告诉qq吗?想私聊下,问点问题

网友G:
事情紧急,拜托楼主了

网友G:
看到回复,加我qq945550131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到回复,加我qq945550131

什么事情这么紧急啊,我在外地出差呢,还折腾病了。头疼中。。。。。。。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到回复,加我qq945550131

加不了,你有验证,必须回答你名字才能添加。我的扣扣号734774645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不行啊,找不到0.9版本的,只有1.1的,1.1的能控制舵机么,能发过来一个么?好苦恼 ...

你没有仔细看我的贴,后面我追加了几个楼层给出了下载链接。你仔细看看吧

网友H:
引用 楼主:
如果你想做成手机控制的也可以,在串口添加蓝牙串口透传模块就可以了,上位机用图中这软件,安卓的。

楼主能说具体点嘛

网友I:
楼主你好,用笔的方案舵机是怎么接线和控制的?需要逐条改G代码吗?还有,不能动作的时候出现的error:22是什么意思?

网友J(2019-06-10):
引用 楼主:
移植到STM32F103上的版本
https://github.com/Meekdai/STM32-GRBL

程序编译没有错误和提示,但程序下载到STM32F103C8T6板子上“微雕管家”连接不了单片机。用串口调式助手时有“error: Bad number format”和“error: Expected command letter”提示,,,麻烦您解答一下,谢谢^v^

楼主:
引用 网友J:
程序编译没有错误和提示,但程序下载到STM32F103C8T6板子上“微雕管家”连接不了单片机。用串口调式助手 ...

先用串口助手测试,看看能否收到数据。别用微雕管家。先测试能正常工作。

网友K(2019-07-17):
您好,看了您的帖子制作的XY结构写字机,移动步长怎么设置呢

楼主:
引用 网友K:
您好,看了您的帖子制作的XY结构写字机,移动步长怎么设置呢

有给参数设置的,我好久不玩这个了,记不得是哪个参数了。你看看这个工程有没有给readme文件。里面应该有说明。

网友(2019-09-13):
大佬留个微信呗,有问题请教。

网友L:
提笔,是不是要用第三个电动机,在Z方向上控制上下?

楼主:
引用 网友L:
提笔,是不是要用第三个电动机,在Z方向上控制上下?

用舵机。

网友M(2019-10-29):
您好,我用STM32F103做的话得怎么搞?

楼主:
引用 网友M:
您好,我用STM32F103做的话得怎么搞?

必须要用这个?那要移植程序了,这个过程比较复杂,不过好像有人移植好的有,我看看资料库。

楼主:
GRBL 0.9i带有伺服电机支持。使用PIN D11驱动伺服器。使用命令M03 Sxxx(xxx在0到255之间)在0-180之间旋转伺服。指令M05将伺服调零。
下载地址
https://github.com/robottini/grbl-servo

网友N(2019-12-07):
楼主我想问下,我用的0.9j移植stm32连接好后,corexy结构不能走直线只能走斜线,还有舵机应该接哪个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