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调试跑进了FaultISR,该怎么查触发错误中断的种类

楼主(2018-07-26):
如题,在线调试跑进了FaultISR(),该怎么查触发错误中断的种类?
另外不在线调试,如果只是让板子自己跑就蛮正常的。插上仿真器在线调试就不行了。
@xyz549040622 @m564522634

网友A:
1.首先进去FaultISR()的错误原因就几种,硬件操作错误,指针使用错误,数组使用错误
2.离线跑没事,在线调试出了问题,倾向于外设使用的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3.缩小范围,找到是哪个外设操作过程中出现的错误。

我外设排查了,有时候卡在ADC那,多数时候卡在GPIOPINWrite那一句那里,是不是要查他们的初始化?

网友B:
ARM核经常出现这样的问题,但真的很难查找,
这种情况一般其实没有问题
把调试器的速度降下试试

网友C:
一般遇到异常就会跑到这个FaultISR()里。
你看一下编译生成的汇编代码,看从哪里跑进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遇到异常就会跑到这个FaultISR()里。
你看一下编译生成的汇编代码,看从哪里跑进去的 ...

就是不会看啊大神

楼主:
CORTEX_M4_0: Can't Run Target CPU: (Error -2134 @ 0x0) Unable to control device execution state. Reset the device, and retry the operation. If error persists, confirm configuration, power-cycle the board, and/or try more reliable JTAG settings (e.g. lower TCLK). (Emulation package 6.0.407.3)
调试经常出这个问题,这是什么原因@m564522634 @xyz549040622

楼主:
引用 网友A:
1.首先进去FaultISR()的错误原因就几种,硬件操作错误,指针使用错误,数组使用错误
2.离线跑没事,在线 ...

在控制引脚输出的时候
GPIOPinWrite(GPIO_PORTF_BASE,GPIO_PIN_1,GPIO_PIN_1);
运行到内部进入这一句
HWREG(ui32Port + (GPIO_O_DATA + (ui8Pins << 2))) = ui8Val;
就会卡死
但是我的配置感觉没问题啊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F);
SysCtlDelay(10);
GPIOPinTypeGPIOOutput(GPIO_PORTF_BASE,GPIO_PIN_1);

这三句以前也是这么配置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在控制引脚输出的时候
GPIOPinWrite(GPIO_PORTF_BASE,GPIO_PIN_1,GPIO_PIN_1);
运行到内部进入这一句

GPIOPinWrite(GPIO_PORTF_BASE,GPIO_PIN_1,GPIO_PIN_1);

这个参数不对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GPIOPinWrite(GPIO_PORTF_BASE,GPIO_PIN_1,GPIO_PIN_1);

这个参数不对吧

参数没问题,TI的这个就是这么反人类。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控制引脚输出的时候
GPIOPinWrite(GPIO_PORTF_BASE,GPIO_PIN_1,GPIO_PIN_1);
运行到内部进入这一句

既然你配置为ADC了,你试着配置为输入,不要配置为输出试试。另外同ayb_ice的意见,实际使用没问题,这句应该也是没问题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参数没问题,TI的这个就是这么反人类。

把调试器的速度降低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调试器的速度降低试试

怎么调啊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你配置为ADC了,你试着配置为输入,不要配置为输出试试。另外同ayb_ice的意见,实际使用没问题,这句 ...

这一句跟adc部分是分开的,这一句只是点亮一个指示灯而已

楼主:
不知道咋的,现在又出现调试问题了。这是什么情况,以前可以查看变量,而且是自动刷新的
@m564522634 @xyz549040622

楼主:
我用的是ccs6。。。。。大神。。这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ccs6。。。。。大神。。这

这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D:
进入FaultIsr的瞬间的所有寄存器值分别是多少?比如R0-R15等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进入FaultIsr的瞬间的所有寄存器值分别是多少?比如R0-R15等

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