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有个带通滤波电路只能看懂一小部分,求大神不吝赐教,...

楼主(2018-07-26):
问题:
1.第1部分看懂一点,第2部分完全不知道要干什么,第3部分那样处理也不知道是要做什么。
2.这个电路要实现的功能是一个从几十到几百赫兹的带通滤波。
3.已经用Multisim仿真过,得到的结果是,大概5Hz-70Hz的带通滤波。
4.既然已经知道了结果,为什么还要问,因为我搞不通这个的原理,还有就是想修改滤波特性,应该怎么改。
5.关于有源滤波的书籍,大家有哪些推荐?

谢谢大家了!

网友A:
关于这个电路的一些看法:
1. 运放用单电源供电,因此使用一个参考电压。参考电压一般用电源的一半。
2. 实际运放做的滤波器,其高频端会向上翘,因而输出级需要采取一定的措施。
详见:
Active Low-Pass Filter Design
www.ti.com/general/docs/litabsmultiplefilelist.tsp?literatureNumber=sloa049b&keyMatch=Active%20Low-Pass%20Filter%20Design&tisearch=Search-EN-Everything

滤波器设计资料参考这个帖子:椭圆滤波器设计,求资料

LZ 有这个电路具体的功能要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