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型热电偶需不需要进行冷端温度补偿

楼主(2018-07-26):
了解到K型热电偶需要进行冷端温度补偿,而且目前有集成好芯片可以实现这个功能。但是这个B型热电偶需要进行冷端补偿么?有没有专用的芯片,大神指导下。

网友A:
所有热电偶都需要冷端补偿。

网友B:
B型热电偶(双铂铑)不需用补偿导线进行补偿,因为在0~50℃范围内热电势小于3μV。

网友C:
一般不用,常用电偶中这个是唯一的例外;

网友D:
所以,要搞懂热电偶的原理,冷端补偿的原理和方法。
B型热电偶,只适合测试高温段的温度,冷端的几十度温度差异,不影响测温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