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求助 hardfault如何定位?

楼主(2018-07-26):
IDE:IAR
芯片:STM32F103C8T6
请问大家,图中的过程是否正确?如果错误应该怎么做? 下一步我该怎么做才能定位到问题代码?

网友A:
关于这个定位的问题,搜索下别人的**,已经讲过好多次了,应该是通过SP的值来看的。

网友B:
通过菜单栏Peripherals >Core Peripherals >Fault Reports打开fault reports

网友B:
查看使用的是哪个堆栈

查看LR的值可以知道进入hardfault时候程序用的是哪个堆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关于这个定位的问题,搜索下别人的**,已经讲过好多次了,应该是通过SP的值来看的。 ...

说错了,应该是楼下说的,看LR的值。

网友D:
在所有你怀疑的地方打断点 看看是从哪个断点进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过菜单栏Peripherals >Core Peripherals >Fault Reports打开fault reports

这是IAR    没有Peripherals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错了,应该是楼下说的,看LR的值。

如图   LR是 0xFFFFFFF1 SP是  0x20000828 通过SP在内存中找到 0x20000924 实际上就是R1的值 然后再最有窗口反汇编找到的是一个结构体 并不是执行错误的语句 所以下一步不知道怎么做了

网友E:
IAR没有用过不会**,都是用的Ke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