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7258 三八译码器问题请教(附图)

楼主(2018-07-26):
大家有用过TC7258做片选的吗?
我发现选通了输出,输出只有1下子导通的,不是一直导通的呢。怎么不是  输入不变输出就不变的呢?
ABC都是高电平,量了是对的。
EH为高电平也是对的,
EL为低电平也是对的。
输出OUT8只有导通了一下子,就就变低了。好奇怪的

网友A:
不可能,是你测量有问题或其它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可能,是你测量有问题或其它问题

我测量了好久了。
都是这样的呢,选通一下子而已呢。输出了个高电平,一下子而已。然后就变低了。输入我量了还是不变的。
是输出负载的问题吗?因为输出连了很多LED灯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测量了好久了。
都是这样的呢,选通一下子而已呢。输出了个高电平,一下子而已。然后就变低了。输入我 ...

先断开负载试试,
另外选通信号保持有效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断开负载试试,
另外选通信号保持有效没有

ABC的输入不变,EH,EL端的电压也不变。但是OUT端只输出了1会高电平。然后就变低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ABC的输入不变,EH,EL端的电压也不变。但是OUT端只输出了1会高电平。然后就变低了。 ...

叫你断开负载测试没有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叫你断开负载测试没有呢

负载也断开了,也是一样的。只输出1下而已。我用的是TC7258EN的型号。现在正跟原厂技术联系

网友A:
引用 楼主:
负载也断开了,也是一样的。只输出1下而已。我用的是TC7258EN的型号。现在正跟原厂技术联系 ...

备注:1)输入部分的 ENH,ENL,A,B,C 禁止浮空,需要设高或者低电位。

这个注意到没有呢,是不是控制端信号不稳定

网友B:
你用万用表量的吗?

用示波器才能知道为啥。

网友C:
楼主怕不是用交流档去测了电压?

网友D(2019-05-20):
这个IC好像就是这样的,不能一直输出。我开始也摸了好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