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共阳数码管连接体会(转)

楼主(2018-07-26):
共阳数码管连接体会

1.用数字万用表,二极管测量档位,找出4个共阳引脚。

用红表笔一个一个碰每个引脚,然后用黑表笔刮其他引脚,当看到数码管有闪烁,说明红表笔碰到的就是闪烁的那一位数码管的共阳脚。以此类推,找出其他三个,并记录。

2.用4个PNP三极管连接扫描。

4个E极全部并联接在电源5V,
4个B极分别用4个1K的电阻串联接在P0口以外的四个I/O口,
为了编程方便可以接在P1.0,P1.1,P1.2,P1.3
4个C极分别接第一步找到的4个共阳引脚。
当P1.0,P1.1,P1.2,P1.3,分别为0(低电平)时 对应的共阳引脚被供电,数码管对应的位会显示。

3.数码管的8个字段引脚 abcdef  每个引脚串联一个200欧姆的电阻,直接接到P0口的8个I/O口,当P0口引脚为0(低电平)相应字段发光,前提是该位数码管对应当共阳口要供电,就是P1.0,P1.1,P1.2,P1.3 其中一个要为0,若P1.0,P1.1,P1.2,P1.3全为0 ,四个数码管显示相同的字段,其中一个为0,数码管其中一个现实P0口输出的字段。

4.扫描程序:
a。P1.0,P1.1,P1.2,P1.3  全输出1    四个数码管不被供电。
b。对P0口输出数码管字段要显示的数据(先接好电路,至于该输出什么,试试你就知道了。)
c。对P1.0,输出0  第一个数码管显示相应字段。
d。对P1.0,P1.1,P1.2,P1.3 输出1  隐藏显示 并且对P0口输出第二个数码管的数据
e。对PP1.1,输出0 第二个数码管显示 相应字段。
f。对P1.0,P1.1,P1.2,P1.3输出1 隐藏显示,并对P0口输出第三个数码管的数据
g。对P1.2,输出0 (后面的和前面一样,直到第四个显示完毕,如此循环)

网友A:
可以用74HC595之类的驱动芯片实现的,比三极管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