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RCD电路的不同拓扑及其功能

楼主(2018-07-26):
【不懂就问】
上图的RCD是吸收电路吸收MOS在关断时,引起(变压器原边侧绕组)的突波
下图的RCD是钳位电路,让MOS在关断时,把漏极电位钳位防止过高损坏MOS
现在电路是多用RCD当作钳位电路了吗?
  如果还有更详细见解,欢迎说明

网友A:
2个线路,都是典型RCD吸收接法,等效放电电压完全相同,等效充电电容也是一样。
理论上上面一个线路直接限制到VDS,效果更好,下一个限制到VCC,通过VCC在等效到VDS。但是因为第一个结构电容耐压远高于第二个线路,所以较少采用。

网友B:
在开关电源中,RCD吸收电路第二个最常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