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分板下,这个电路的原理,如何使用输出最大.

楼主(2018-07-26):
输出点的波形为一个正弦波,幅度慢慢变小.  求大家分析一下电源原理.这个图5T抽头处是接LED指示电路,可以不用管,平时也没接的.   原图原用于螺丝刀的磁化,消磁器中. 下面的线圈40T为空心,磁化时插入铁氧体,然后在铁氧体中,放入螺丝刀即可.  5T抽头,接上LED时,就是有铁氧体时会亮,不插铁氧体时不亮.   现在就是不知道这个是什么原理.   基极输入的频率,与线圈有什么关系?  因为实测基极的波形频率是变化的.而且没规律.

LED电路,就没接,因为正常工作时是不接的,只有在安装时,接个二极管+LED,亮表示有波形,灭无波形或波形幅度不够. 你就当他没接吧

楼主:
难度太高?还是…………

网友A:
LC组成串联谐振,而输入方波的最大频率成分是方波的周期。理论上,其他频率的多寡,和占空比是有关系的,这里不清楚为什么要用10%或者90%占空比,往2边靠,正常分析应该是50%时候,基频有效成分最大化。
当然,LC组成的串联谐振,在驱动基频和它谐振频率一样的时候,正弦波幅度最大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LC组成串联谐振,而输入方波的最大频率成分是方波的周期。理论上,其他频率的多寡,和占空比是有关系的,这 ...

感觉是像LC串联电路,但实际上,若是50%占空比时, 基本上选出来的频率幅度最小了. 而且,这个电路的L变化,好象对实际输出波形没改变,但C的变化,对输出的幅度大小影响很大,对选出来的波形频率确没有一点变化.这也是我不明白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