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3]
5V/3A的手机充电器可以给PI3 B 供电么?

楼主(2018-07-26):
(无正文)

网友A:
可以 树莓派供电标准 5V2A 3b+最好是5v 2.5A

网友B(2019-09-24):
支持多协议多电压的充电头只有在协议握手成功后才会输出指定电压,不然默认就是5V输出。
树莓派常规电流在1A以内,如果要求CPU满载运行或者要外接大功率外设,那2A至少,建议2.5A及以上

网友C(2019-12-19):
你说的应该是快充电器,3A的话肯定可以,功耗主要是挂载摄像头和显示器这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