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振特定温度下起振慢

楼主(2018-07-26):
用的是RAKON的CFTP9007温补晶振,10M,发现在20°度时,出现起振慢现象,最长加电3分钟后才有输出。温度升高或降低均无此问题。请问是什么可能得原因?

网友A:
如果所说为实,只能说是器件本身的问题,建议先看手册或咨询厂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