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LDO关键词:无输出电容,快速瞬态响应!

楼主(2018-07-26):
2018年的LDO发展特点:

1,低压低功耗

今年有人做到了0.4V,430nA静态电流。

28nm工艺,面积是0.0055mm^2,ΔVout有点大,111mV

楼主:
2,除了超低功耗,大多数LDO都要求无输出电容,于是多采用自适用补偿技术:

这个电路静态电流是60nA,输入电压范围0.9--3.6V(典型值1.8V),输出0.87+-5%

3,大多数LDO都要求超快的快速响应能力,下图这个电路建立时间是19nS:

瞬态性能测量结果:

输出端不接电容,输入就得纯净,扰动性负载亦不宜。

楼主:
第4个特点是数字辅助电路,模数混合设计,数字电路继续侵蚀模拟电路的地盘:

我看到了,在上图红虚线的拐角处。
搜LDO搜到这个帖子,没看到Vref在哪

楼主:
5,保持低压低功耗,快速瞬态,无电容,数字辅助外,高PSRR和SR也是常规要求:

网友A:
表示一张图也看不懂。

跟 运放或发烧音响 的电路有点像。

网友B(2018-09-26):
不是无输出电容CL。

谢谢大家!

而是有了输出电容CL,这个LDO能否稳定的问题。

看来,CL= 50pF,还是比较问题的。

作为负责任的设计和测试,应该给出一个最大的CL电容。

例如能否驱动一个CL=1nF的负载呢?

电路的设计,使用了共源输入,标准的差动放大,使用了电荷泵,而且还有对于输出的增强作用。

负反馈关系成立。

虚短和虚断也就成立了。

开环放大倍数比较小,负载扰动的“过冲”比较大。

使用负载电容,看似是有利的。

但不是通常的LDO的输出电容的RC补偿。

这个反馈放大电路,属于高速低精度型。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C:
容性负载跟常驻电容对电源的影响是一样的,这倒不假。但也有分别,分别就是 空载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