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487芯片dma问题

楼主(2018-07-26):
m487片子ebi接口到底支不支持dma传输?特性上说支持,但具体没看到如何使用

网友A:
具体的话,你可以看数据手册的,应该有介绍的吧。

网友B:
手册显示,是支持的。楼主可以查看相关头文件里面的库函数,看看是不是有例子。

网友C:
看看BSP支持不支持啊,文件太大了,一百多M,下半天了,等我下载完了帮你看看。

网友D:
PDMA应该是和DMA是两回事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PDMA应该是和DMA是两回事的。

PDMA (外设DMA)

网友E:
PDMA其实和DMA是一回事,不同厂家起的名字不一样。

网友E:
直接存储器存取(PDMA)用于高速数据传输。PDMA控制器可以从一个地址到另一个地址传输数据,无
需CPU介入。这样做的好处是减少CPU的工作量,把节省下的CPU资源做其他应用。PDMA控制器包含
16个通道,每个通道支持内存和外设之间的数据传输和内存与内存之间的数据传输。
6.6.2 特性
 支持16个可独立配置的通道
 支持2种优先级选择:固定优先级(fixed priority)或轮循调度优先级(round-robin priority))
 传输数据宽度支持8位,16位,32位
 支持源地址与目的地址方向递增或固定,支持字节,半字,字传输。
 支持软件,SPI, UART, DAC, ADC 和 PWM请求
 支持Scatter-Gather模式,通过描述符链表执行灵活的数据传输。
 支持单一和批量传输类型
 通道0和通道1支持超时功能
 通道0到通道5支持跨步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