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51单片机输出log

楼主(2018-07-26):
比如我要点亮一个LED,然后通过UART到PC输出log信息:LED test ok
这个输出程序要怎么写?

网友A:
串口通讯部分可以实现这个功能
很多C51串口通讯的例程都有这个功能

STC单片机的话,官方下载烧录程序里就有这个例程

网友B:
LED = 1;
printf("LED Test Ok.\n");

楼主:
引用 网友B:
LED = 1;
printf("LED Test Ok.\n");

STC可以直接输出这个函数?

网友C:
引用 楼主:
STC可以直接输出这个函数?

不可以的话也挺简单啊,把UART驱动起来会弄吧,
设置一个数组 out[]="LED Test OK!";
然后  uart_SendByte(out【i】);循环一下,就发出去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STC可以直接输出这个函数?

自定义putchar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