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串口打印 printf重定向问题。

楼主(2018-07-26):
串口打印 printf重定向问题 有点不理解,我用的是STM8单片机,用的寄存器,哪位前辈能给简要讲一下,谢谢。

网友A:
修改最底层的putchar就可以了

网友B:
printf调用的putchar,putchar调用的什么每个编译器不一样。
如果一个函数比如printf,你的工程里面没有,会链接库里面的,如果你的工程里有了,会替代库里面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printf调用的putchar,putchar调用的什么每个编译器不一样。
如果一个函数比如printf,你的工程里面没有, ...

fwrite()  呢   大神  请教一下
我是这样想的 如果将库函数的接口做好了, 就不需要用开源的FATFS库了 ,而且编程也和计算机相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