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求推荐备用电源电路

楼主(2018-07-26):
最近设计一款终端,平时采用市电供电,当市电突然消失时,终端自动切换到蓄电池,此后如果市电恢复,会为蓄电池充电,充满电自动切断蓄电池供电环路,采用市电供电。有哪位大哥有相关电路,方便小弟学习学习。蓄电池为12V电池。

网友A:
你的设备到底是什么供电?既能用市电供电(交流),有能用蓄电池供电(直流)?

网友B:
你的处理是将交流变成直流,还是将直流逆变成交流?

网友C:
这种电路网上有很多现成的成熟的产品,你可以直接用的,没必要自己设计

网友D:
现在好多的太阳能路灯都是这么设计的。

网友E:
既然你要求市电断电时你的终端自动切换到蓄电池,你的蓄电池额定电压为12V,那么你的终端应该是供电额定电压12V,不需要将12V的蓄电池供电电压再转换成你的终端所需要的其它电压。是不是这样?

网友F:
市电转换成12V直流电之后再给终端供电

网友G:
感觉你这么做反而更复杂了,你这么做,首先你要一直检测是否有市电,第二,你还要时刻检查蓄电池是否有电,我感觉你还不如用蓄电池供电,然后用市电给蓄电池充电,你只需要做一个监测,保证蓄电池有电就行了

网友H:
做一个检测,当电池电量低于一定的时候在充电

网友I:
可以的,就像DS1302供电的那样,可以用二极管做到自动切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