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遇到几个连接协议,如DHCP、UDP、TCP/IP等 哪个说下三...

楼主(2018-07-26):
最近遇到几个连接协议,如DHCP、UDP、TCP/IP等

哪个说下三者有何区别呢,百度找了,讲的不是很通俗

网友A:
tcpip是个大概念,包括很多,你可以理解为轿车这个词。dhpc是tcpio的一个种类,主要用于分配ip地址的,你可以理解为大众轿车。udp是用于面向无连接通信的,你可以理解为别克越野车。这就是这三个之间的关系

网友B:
DHCP:Dynamic Host Configuration Protocol,动态主机配置协议,简称DHCP:
不多解释了,其实就是设置一个会给你的接入某个网络的机器动态分配一个IP地址的功能。没有这个,我们网卡如果不指定IP地址,是不能获取合法工作网段的IP的。
UDP 是User Datagram Protocol的简称, 中文名是用户数据报协议,网络中常用的一种无连接数据传输协议。
简单的说,是一种面向事务而不是对象的不可靠传输协议,也真是因为不可靠,带来的延迟小、数据传输效率高,被好多种更高级协议当作接口来使用。典型的如局域网广播,直接就有所谓UDP广播一说。基本上人人都用的QQ,用的就是这个协议。
TCP/IP是2种协议,传输控制协议/因特网互联协议,协议共分4层,内容比较多。
通俗的说,TCP负责发现传输的问题,一有问题就发出信号,要求重新传输,直到所有数据安全正确地传输到目的地。而IP是给因特网的每一台联网设备规定一个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tcpip是个大概念,包括很多,你可以理解为轿车这个词。dhpc是tcpio的一个种类,主要用于分配ip地址的,你可 ...

UDP既然是无连接的通讯这个是啥意思啊?既然都没连接  有何用处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UDP既然是无连接的通讯这个是啥意思啊?既然都没连接  有何用处呢

无连接的意思,就是通信之前不需要建立连接。
就像你跟别个说话,你先哎,别个,嗯,代表他在听,你再说话,这就是建立连接。
如果你不管他有没有在听,你就只管说,他听到没听到也不管,这就是无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连接的意思,就是通信之前不需要建立连接。
就像你跟别个说话,你先哎,别个,嗯,代表他在听,你再说 ...

可是对方不应答 岂不是就没建立通信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是对方不应答 岂不是就没建立通信吗

建立连接和建立通信是2个概念。
没建立连接也可以通信。
比如上课的时候,老师在上面讲,下面不可能每个童鞋都告诉他听见了。
但这并不妨碍你听到老师讲的内容。
你听见了老师讲的内容,说明通信就是成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立连接和建立通信是2个概念。
没建立连接也可以通信。
比如上课的时候,老师在上面讲,下面不可能每个 ...

关键哪个童鞋听到 服务器不用管的吗?随便一个听到有何用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