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佬,我这个原理图哪里有问题?

楼主(2018-07-26):
新手,刚开始PWM输出驱动电机正常,重新下载程序后电机不动了,但是单片机是正常运转的。。。

xch
这电机驱动不靠谱。 1,并联电容不靠谱,0.22uF和mosfet都很容易击穿 2,MOSFET驱动不足,mosfet容易过热击穿。

楼主:
跪求各位大佬了

网友A:
1.去掉 M2 M3 M4 四个电机,单独测试M1是否OK?然后再逐个增加。
2.若不正常,将M1电机的两端C1改成一个续流二极管再次测试。3.把四个电机都去掉,先升级程序完毕后,再插上4个电机,然后再给主板上电。(四个电机是否耗电太大?电源的容量够不?)
4.你描述的太含蓄了,怎么判断单片机程序是OK的?

网友B:
场效应管驱动电路呢?

网友C:
多大电机,电流够不

@a956880405 :把电容去了换成倒二极管
@a956880405 :720空心杯吗
720的电机 SI2302的mos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去掉 M2 M3 M4 四个电机,单独测试M1是否OK?然后再逐个增加。
2.若不正常,将M1电机的两端C1改成一个续 ...

程序应该是没问题的,之前我成功驱动过,后来电机就没再动了,还有,不用二极管也可以吧?我是参考这个的
https://pan.baidu.com/s/1v1ccU9yOKPvg2fBV6qqb3w
他用的直接就是电容。等我再测试下,谢谢你的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场效应管驱动电路呢?

有啊。用的2302

网友D:
1.用示波器看PWM输出是否正常;
2.没有示波器的话,降低PWM频率,直至肉眼可分辨,用万用表量;
3.没有万用表的话,将PWM输出接LED,肉眼看LED闪烁;
4.没有LED的话,将PWM输出接根导线出来,再接一根地线,一起放嘴巴里,用舌头品尝,有脉冲电流感,即证明PWM输出正常。

tyw
空手道老电工常用手指背碰电桩,检测火线是否带电.(非专业切勿模仿,禁止用手指面触碰,否则手指带电一收缩会勾住电桩触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1.用示波器看PWM输出是否正常;
2.没有示波器的话,降低PWM频率,直至肉眼可分辨,用万用表量;
3.没有万用 ...

膜拜大神

网友E:
引用 网友D:
1.用示波器看PWM输出是否正常;
2.没有示波器的话,降低PWM频率,直至肉眼可分辨,用万用表量;
3.没有万用 ...

谁都不服就服你。。。

网友F:
引用 网友D:
1.用示波器看PWM输出是否正常;
2.没有示波器的话,降低PWM频率,直至肉眼可分辨,用万用表量;
3.没有万用 ...

空手道老电工常用手指背碰电桩,检测火线是否带电.(非专业切勿模仿,禁止用手指面触碰,否则手指带电一收缩会勾住电桩触电的)

网友G:
如果直接是单片机驱动,最好串个电阻,有可能驱动能力不够,电流大的话一般不建议直接用单片机IO驱动

网友H:
MOS管接电容负载,如果是小功率的MOS管,很容易挂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MOS管接电容负载,如果是小功率的MOS管,很容易挂掉的。

用的是104的电容,电容会坏?

网友H:
引用 楼主:
用的是104的电容,电容会坏?

如果你觉得合理,继续用就是了。
是否会坏,和MOS管允许的单次脉冲能量有关,和电容单次充电放电的能量有关(0.5*C*V^2)。
我只是给出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H:
如果你觉得合理,继续用就是了。
是否会坏,和MOS管允许的单次脉冲能量有关,和电容单次充电放电的能量有 ...

嗯嗯,谢谢解答

网友H:
还有,VBAT输入开关,在输入电源和GND之间切换,这样设计也不合理的。
VBAT电压低没有关系,电压高,会出问题的,不建议。
VBAT瞬间和GND短路,肯定不好,电压高,会导致器件损坏。

至于判断是软件问题还是硬件问题,很好判断呀,只要懂硬件原理图,就会判断,只是一般的故障分析过程。

网友I:
找到问题没,之前用管沟驱动过电机,电机需要放在光耦的下端

网友J:
我猜:电机不能直接接VBAT,四个电机同时工作电机供电电压会被拉低。应该在VBAT和电机间加LDO。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还有,VBAT输入开关,在输入电源和GND之间切换,这样设计也不合理的。
VBAT电压低没有关系,电压高,会出 ...

谢谢,我那个开关悬空就没问题了吧,我学计算机的,硬件有很多都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猜:电机不能直接接VBAT,四个电机同时工作电机供电电压会被拉低。应该在VBAT和电机间加LDO。 ...

应该是和那个没问题的,电池是 3.7v的,电机的电压也是3.7。如果是LDO的话,还要另加一个,因为3.3V的LDO给电机不够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