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时器的捕获问题

楼主(2018-07-26):
在程序里对某一IO口反复翻转,然后将此IO口接入到捕获口,但是程序一直捕获不到信号,手动将VCC接入到捕获口,程序能捕获到信号,这是什么原因??我初步怀疑是单片机的IO口上升和下降时间太短,单片机的捕获功能无法捕捉到此类信号,不知道是否正确? 希望各位给予解答,

谢谢

网友A:
信号脉宽是多少?

网友B:
不应该是,能用示波器看一下电平的话最好

网友C:
不知道你多大频率的信号,反正我用448的片子,200k的信号还是能捕捉到的。

网友D:
应该是捕获设置的原因,IO口反应越快捕获越稳定,否则会出现信号抖动,不利于捕获

网友E:
用示波器看下io口输出

网友F:
单片机机自己的IO口信号给自己的捕获口,IO口是程序里给的高低电平,捕获的参考CLK时钟是大于32768HZ的,单片机工作频率是32768HZ,
我不知道程序给IO口置位需要几个周期,不知道这个的捕获条件能否正确捕获?

网友G:
定时器不能识别负电压,你把电压调制成正的,而且不要超过65536的时钟脉冲,不然会溢出

网友H:
估计是配置问题

网友I:
驱动能力不足造成的。

网友J:
你的信号来自什么

网友K:
多大的频率的信号呢

网友L:
捕获什么信号?

网友M:
这个有可能是硬件的问题吧。

网友N:
把你的程序粘贴一下。

网友O:
看看电平信号多大

网友P:
上升和下降时间太短有可能

网友Q:
查看一下寄存器什么问题

网友R:
有可能是你的配置的问题

网友Q:
寄存器的数值是否变化了呢

网友I:
使用一个上拉电阻。

网友P:
说明间隙可能太小了。

网友J:
使用定时器产生的信号可以吗?

网友O:
是不是电压不符合呢

网友K:
是不是太大了呢?

网友N:
是不是配置有问题呢

网友L:
脉冲的宽度多大的

网友M:
硬件的驱动电流多大呢

网友R:
捕获功能参考别人的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