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经常与目标板断开

楼主(2018-07-26):
我的是ccs3.3,目标板是一块5509a的开发板,510的仿真器。
根本无法打断点跟程序,跑不了几步就断了。不管程序大小都这样,即便是一个跑马灯的程序都出现这样的情况。
即便不打断点,直接run的话,也经常出现目标板被停掉,所以有时候run了的话,我要在ccs中立马disconncet仿真器,这样程序才能正常不停的跑下去。
我有必要换一个560的仿真器吗?

网友A:
DSP板子有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B:
510仿真5509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C:
建议检查下板子上的JTAG连接部分的电路是否正确。

网友D:
仿真器不稳定的原因   以前使用这一套硬件时经常遇到的问题

网友D:
经常断   动不动连不上了    重启电脑    插拔等常有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