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稳压管与电源的连接问题

楼主(2018-07-26):
(无正文)

网友A:
直接接上去的话,稳压管不会工作

网友B:
单纯靠稳压二极管稳压电源输出,需要知道负载电流最大值,然后计算限流电阻
不是说24V电源就要用24V的稳压二极管稳压的

网友C:
应该怎么计算和接稳压电路

网友D:
线性稳压,无论是串联稳压还是并联稳压(使用稳压管是并联稳压的一种方式),输出电压必定小于输入电压

网友E:
用24V稳压管是无法稳定24V电源电压的

网友F:
楼主还是先说清楚想实现什么电路功能吧,忽略主题在细节上纠缠你只会越来越糊涂。

网友G:
可以制作24左右输入24V稳压输出的开关电源,但从成本上讲,不如更换电源

网友H:
可以的,接上是没有问题的,24V是打不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