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手请教,这是什么器件??

楼主:
请问这是红外收发器吗?有没有人用过?

网友A(2018-07-26):
测测两边的电阻,先看看是不是二极管。

网友B:
这是透明的吗,看不清。

网友C:
像是二极管,不应该是红外发射电路的。

网友D:
看不清,应该是二极管,是什么类型看不出。

网友E:
这只要没有盖住,如果留的有通光孔,硬件ius。

网友E:
应该就是,不过看这么多一下4个,可能只是二极管而已。

网友F:
肯定不是,谁家的这个用了4个一样的啊红外啊。

网友G:
是不是滤波器,看这个有两个管脚连一起了。

网友H:
这个是啥?第一次见,看不清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不清,应该是二极管,是什么类型看不出。

红外收发?用于齿轮位置检测,知道型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