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转】STM32的RCC寄存器组说明

楼主(2018-07-26):
STM32之RCC寄存器组

网友A:
看看,具体怎么详细。

网友A:
RCC 寄存器组
一、RCC 相关寄存器:复位时钟控制寄存器
__IO uint32_t CR;//时钟控制寄存器,主要 PLL 和内部时钟设置以及使能
说明:PLL 锁定标志、PLL 使能、时钟监测使能、外部告诉时钟旁路使能、外部高
速时钟准备标志、外部高速时钟使能位、内部高速时钟校准位、内部高速时钟调整
位、内部高速时钟就绪标志位、内部高速时钟使能位、
__IO uint32_t CFGR;//时钟配置寄存器,主要时钟源的选择以及分频系数的设置
说明:微控制器的时钟输出选择位、USB 预分频、PLL 倍频系数、HSE 是否倍频至 PLL 输入、
PLL 输入来自 HSI 二分频还是 HSE 时钟、ADC 预分频系数位、高速 APB2 时钟预分频系数位、
低速 APB1 时钟分频系数位、AHB 时钟预分频系数、系统时钟选择状态位、系统时钟选择位
__IO uint32_t CIR;//时钟中断寄存器,清除中断标志位、使能中断、中断标志位
说明:清除时钟安全系统中断标志、清除 PLL 就绪中断、清除 HSE 就绪中断、清除 HSI 就绪
中断、清除 LSE 就绪中断、清除 LSI 就绪中断、PLL 就绪中断使能、HSE 就绪中断使能、HSI
就绪中断使能、LSE 就绪中断使能、LSI 就绪中断使能、时钟安全系统中断标志、PLL 就绪中
断标志、HSE 就绪中断标志、HSI 就绪中断标志、LSE 就绪中断标志、LSI 就绪中断标志、
__IO uint32_t APB2RSTR;//APB2 外设复位寄存器(14 个外设)
说明:ADC3、UART1、TIM8、SPI1、TM1、ADC2、ADC1、GPIOG、GPIOF、GPIOE、GPIOD、
GPIOC、GPIOB、GPIOA 外设相关寄存器复位
__IO uint32_t APB1RSTR;//APB1 外设复位寄存器(20 个外设)
说明:DCA、PWR(电源)、BKP、CAN、USB、I2C2、I2C1、UART5、UART4、UART3、UART2、
SPI3、SPI2、WWDG、TIM7、TIM6、TIM5、TIM4、TIM3、TIM2 外设相关寄存器复位
__IO uint32_t AHBENR;//AHB 外设时钟使能寄存器(7 个外设)
说明:SDIO 时钟使能、FSMC 时钟使能、CRC 时钟使能、闪存接口电路时钟使能、SRAM 时
钟使能、DMA2 时钟使能、DMA1 时钟使能
__IO uint32_t APB2ENR;//APB2 外设时钟使能寄存器(14 个)
说明:ADC3 接口时钟使能、UART1 接口时钟使能、TMI8 定时器时钟使能、SPI1 时钟使能、
TMI1 定时器时钟使能、ADC2 接口时钟使能、ADC1 接口时钟使能、GPIOG 时钟使能、GPIOF
时钟使能、GPIOE 时钟使能、GPIOD 时钟使能、GPIOC 时钟使能、GPIOB 时钟使能、GPIOA
时钟使能
__IO uint32_t APB1ENR;//APB2 外设时钟使能寄存器(20 个)
说明:DCA、PWR(电源)、BKP、CAN、USB、I2C2、I2C1、UART5、UART4、UART3、UART2、
SPI3、SPI2、WWDG、TIM7、TIM6、TIM5、TIM4、TIM3、TIM2 外设时钟使能
__IO uint32_t BDCR;//备份域控制寄存器
说明:备份域软件复位、RTC 时钟使能、RTC 时钟源选择、外部低速时钟旁路、外部低速 LSE
就绪位、外部低速振荡器使能
__IO uint32_t CSR;//控制状态寄存器
说明:低功耗复位标志、窗口看门狗复位标志、独立看门口复位标志、软件复位标志、上电掉
电复位标志、引脚复位标志、清除引脚复位标志、内部低速振荡器就绪标志、内部低速振荡器
使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