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校准无法通过

楼主(2018-07-26):
AD, ADC, dc, IO, ni

配置代码为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GPIOA, ENABLE);
  /* ADC Channel 0 pin configuration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Speed_TypeDef)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ADC12 , ENABLE);
  /* Configure the ADC clock */
  RCC_ADCCLKConfig(RCC_ADC12PLLCLK_Div2);
  ADC_SelectCalibrationMode(ADC1, ADC_CalibrationMode_Single);
  ADC_StartCalibration(ADC1);

  while(ADC_GetCalibrationStatus(ADC1) != RESET );
  calibration_value = ADC_GetCalibrationValue(ADC1);

  ADC_Common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Mode_Independent;
  ADC_CommonInitStructure.ADC_Clock = ADC_Clock_AsynClkMode;
  ADC_CommonInitStructure.ADC_DMAAccessMode = ADC_DMAAccessMode_1 ;
  ADC_CommonInitStructure.ADC_DMAMode = ADC_DMAMode_Circular;
  ADC_CommonInitStructure.ADC_TwoSamplingDelay = 0;
  ADC_CommonInit(ADC1, &ADC_CommonInitStructure);
片子为F302

网友A:
开发板上可以吗

楼主:
在开发板上没有问题,在自己画的板上,接stlink仿真的时候停留在while(ADC_GetCalibrationStatus(ADC1) != RESET );

网友B:
一直死循环?

楼主:
对啊,ADC1输入端口电压1.6V,VDDA VSSA为3.3V。片子电源电压为3.3V。

网友C:
外部晶振起振了吗

网友D:
对啊,是不是内部rc在工作,相关的时钟没有设置好

网友E:
下你采样多通道还是单通道?如果是多通道,请问你是用什么方式实现的?ADC+DMA??

网友F:
从你的程序中看是单通道,你最终有做多通道采样吗?

楼主:
就是这个原因,多谢

网友G:
程序有没有改动,boot0设置的如何?

网友H:
官方的板子没问题,自己的板子有问题,想都不用想,是硬件问题

网友I:
楼主也没说到底什么原因啊

网友J:
引用 楼主:
在开发板上没有问题,在自己画的板上,接stlink仿真的时候停留在while(ADC_GetCalibrationStatus(ADC1) !=  ...

仿真的时候,最好不用加while循环判断,很有可能就卡死在那里了。

网友K:
相关的时钟没有设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