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请问stm8该如何实现软复位?

楼主(2018-07-26):
请问stm8该如何实现软复位?

网友A:
我记得有软件复位指令,好像是Reset

网友B:
复位指令Reset 不可以吗?

网友C:
STM8S共有9个复位源,你可以使用Software Reset:

网友D:
没有软件复位指令,在某些应用上是确实是很麻烦的。

网友E:
WWDG->CR&=0x40;

网友F:
WWDG->CR&=~0x40;

网友G:
前提要开看门狗

WWDG->CR|=0x80;
WWDG->CR&=~0x40;

网友H:
        mov _WWDG_CR,#$bf//3 软件复位

楼主:
我试试你们说的把,多谢了哈

网友I:
查手册比在论坛里问来的快

网友G:
有软复位指令的,reset

网友J:
看门狗复位

网友K:
这个是看门狗复位,和软件复位不一样的。

网友L:
就是利用看门狗的复位吧

网友M:
void GenerateSystemReset(void)
{
    __ASM("MOV R0, #1");
    __ASM("MSR FAULTMASK, R0");
    SCB->AIRCR = 0x05FA0004;
    fo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