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H桥电路VCC的电源在只打开一个桥臂的时候都往下掉

楼主(2018-07-26):
file:///C:/Users/kakaxi/Desktop/新建文件夹%20(2)如图,我控制单片机只给control1高电平,其他三个管脚全部是低电平,这个时候DC1竟然从原来的24V掉到2V左右,哪位大侠能给讲讲原因?

网友A:
不讨论这个驱动开关速度,根据线路,T7截止,T3怎么导通都不会有负载,只能从器件损坏,或者你实际器件焊接错误去讨论了。具体检查,一个一个来吧,去掉5551,是不是还这样,再去掉对面的5551是不是还这样。。。。等等等等,通过一步一步的来分析是器件坏了还是就焊接错了,甚至BCE搞错,管子方向反了等等。

网友B:
让我们讲原因,讲啥?
你自己一个器件一个器件测试呀,一个一个节点测量电压呀,看看焊接原因,还是器件原因。
甚至,用手摸一下,看看哪些器件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