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ADC 驱动的疑惑

楼主(2018-07-26):
ADC 初始化 这个没疑问
void ADCInit(void)
{
  // ADC init
  // ADC Deinit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DC1|RCC_APB2Periph_ADC2|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ADC_DeInit(ADC1);

  // RA1 - analog inpu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GPIO_Init (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ADC Structure Initialization
  ADC_StructInit(&ADC_InitStructure);

  // Preinit
  ADC_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Mode_Independent;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 DIS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DIS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None;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hannel = 1;
  ADC_Init(ADC1, &ADC_InitStructure);

  // Enable the ADC
  ADC_Cmd(ADC1, ENABLE);
}

楼主:
获取通道这里是什么意思?
Int16U GetADCChanel(Int8U chanel) {

  // Configure chanel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chanel, 1,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 Start the conversion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 ENABLE);

  // Wait until conversion completion
  while(ADC_GetFlagStatus(ADC1, ADC_FLAG_EOC) == RESET);

  // Get the conversion value
  return ADC_GetConversionValue(ADC1);

}

楼主:
是不是ADC有很多通道,对应很多Io?

网友A:
引用 楼主:
获取通道这里是什么意思?

这是获取指定通道的转换结果,你看返回值。

网友B:
adc有很多通道的  看看你使用的是哪个通道啊

网友C:
配置的时候及应该配置好了的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是获取指定通道的转换结果,你看返回值。

使能通道后,直接读取,默认的应该就是使能的这个通道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adc有很多通道的  看看你使用的是哪个通道啊

我有8路电压要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获取指定通道的转换结果,你看返回值。

懂了,用来测量多路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配置的时候及应该配置好了的啊

配置不就是初始化吗

网友E:
恩 对 就是说配置的时候就要弄好是哪个通道

网友F:
用的是哪个ADC通道

网友C:
引用 楼主:
配置不就是初始化吗

是的 就是初始化

网友G:
就是获取你索要通道的转换结果

网友H:
你读取结果的时候能看到是从哪个里边读出来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恩 对 就是说配置的时候就要弄好是哪个通道

现在明白了,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的是哪个ADC通道

分别映射到GPIO引脚上面

楼主:
引用 网友G:
就是获取你索要通道的转换结果

现在会用了,还是得多练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