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F030F4的MCU 如何进入SLEEP模式

楼主(2018-07-26):
STM32F030F4的MCU 如何进入SLEEP模式。我写了一个简单的LED闪烁的程序,然后调用PWR-EnterSleepMode(PWR-SLEEPEntry-WFI)函数让MCU进入SLEEP模式,照理来说进入SLEEP模式后LED就不会闪烁了,可是LED还是闪烁,请问怎么回事?

网友A:
是不是需要什么初始化设置?

网友B:
网上搜搜,很多吧

网友C:
1、关闭无需等待中断或事件的外设时钟;
2、设置进入机制(Sleep-Now或Sleep-on-Exit);
3、设置系统进入SLEEP模式。

楼主:
看到了,但是不知道怎么实现

网友D:
是不是有什么中断唤醒了MCU。

楼主:
嗯,是的,程序中有中断唤醒了MCU

网友E:
那接下来知道怎么做了吧

网友F:
该如何配置

网友G:
切换为配置输入,该引脚IO重新配置;

网友H:
中断初始化等;

网友I:
可以直接进入相应的低功耗模式啊

网友J:
引用 网友C:
1、关闭无需等待中断或事件的外设时钟;
2、设置进入机制(Sleep-Now或Sleep-on-Exit);
3、设置系统进入 ...

是不是进去sleep模式,IO还会保持状态呢?

网友F:
上述已经切换为输入配置后,IO重新配置,中断初始化等后,中断无法产生。

网友K:
嗯,为啥啊

网友F:
只有将GPIO_DeIint后再配置,中断才有效,但是带来问题,GPIO_DeInit会将整个一组GPIO复位。

网友L:
GPIO_EXTILineConfig
这个调用了没?

网友F:
调用了的,整个都有正确配置。

网友M:
配置IO,打开AFIO时钟,配置AFIO,这样就可以了

网友N:
外部设备问题

网友O:
用的哪块片子,有的好像就是会整组GPIO修改的

网友K:
不行就GPIO_DeIint后,再将其他的GPIO也重新配置一下

网友M:
STM32F1的话 EXTI中断要打开AFIO时钟

网友P:
切换为配置输入,该引脚IO重新配置

网友G:
输入之前先初始化成GPIO的,这和键盘扫描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