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个单片机的IO口相连

楼主(2018-07-26):
1、2个单片机的IO口相连,输入IO口接到输出IO口,供电电源一样的,需要串限流电阻吗?

2、如果2边的口不小心都设置为输出口,相连接会不会损坏?

xch
串联一个33~51 ohm 的电阻有一点好处。 比如EMC会好些,方便测量波形。 缺点是多了些成本,故障点增加。

网友A:
1、2个单片机的IO口相连,输入IO口接到输出IO口,供电电源一样的,不需要串限流电阻。2 短时间不会出问题,长时间不允许。

网友B:
串个限流电阻不会影响功能,还能防止一边输出高一边输出低时的短路现象,为何不加?因为电阻贵?空间放不下?

网友C:
单片机的IO配置的都是上拉或者下拉,IO口都设置成输出,短路不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D:
需要加,俩都输出肯定能干坏的。

网友E:
OC方式不存在安全问题

网友F:
需要搞清楚二个概念:
1、是否允许2个GPIO连在一起,一个输出高电平,一个输出低电平?显然不允许。
2、2个GPIO一个输出高电平一个输出低电平连在一起,是否会坏?绝大部分不会坏,偶尔会坏,有些芯片不会坏,有些芯片容易坏。

网友G:
都设置输出肯定不行,一个输出一个输入可以

网友H:
“2个单片机的IO口相连”这句话有点歧义,应该说的是两个单片机吧?
程序都是自己写的话,可以直接连,把IO控制好就可以了。

网友I:
串个电阻吧,心里踏实些,何乐不为呢?

网友J:
如果其中至少一个IO是支持推挽模式输出的(强上拉输出),那就需要串个1K的电阻,防止因干扰等原因导致推挽输出一侧是高电平,另一侧是低电平,这种情况可能会摧毁IO。如果两侧都是推挽输出,那当然要加电阻,因为这时只要处于推挽输出模式且两侧电平相反就会出问题。如果两侧IO都不支持推挽模式输出,那放心直连吧。

网友J:
如果抗干扰设计到位,且工作环境的电磁辐射不是很严重,那倒是可以在支持推挽模式的情况下直连,但相关IO电平竞争防范措施要采取,即检测到超标电流要限流,显然从成本上讲这么设计实在得不偿失。一种特殊情况倒需要故意这么连,但绝对不建议初学者这么玩。提示一下,这招是防盗版的,盗版则自毁。

网友K:
瞬间的肯定是不会烧的。
长时间的,每款单片机IO口结构参数都不一样,要看具体的PDF。看最大输出电流,有些单片机最大输出电流也就几毫安,像MSP430、应广单片机,那肯定是不会烧的。

网友L:
我有一款产品是这么个接法的,一边设输出,一边设输入,批量出货,一直都没有因为这个原因的返修,不过看大家这么说,我下次改版还是串个电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