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8051核FLASH系列]
HC89S003F4详细文档教程-第三章 系统时钟

楼主(2018-07-27):
HC89S003F4详细文档教程-第三章 系统时钟
本教程是基于HC89S003F4单片机开展,正在写文档教程,本章是介绍系统时钟配置,截图较多,依然上传pdf方式。
教程图文并茂,有什么问题可以回复,本人定会解答,后续的章节的更新也会以文档方式上传。

003F4学习板教程-第三章 系统时钟.pdf

系统时钟

网友A:
请问使用外部晶体时,HXTAL_CFG 或者 LXTAL_CFG 计数值应该如何选择?warmup 计数值是什么东东?
是不是和上电复位电路的 Warm up time 一个意思,延迟一个稳定时间?如果时,上电立即运行速度要求不高情况下,
统统配置成 11:65536 就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使用外部晶体时,HXTAL_CFG 或者 LXTAL_CFG 计数值应该如何选择?warmup 计数值是什么东东?
是不是和 ...

是个意思,保持默认即可。